[电源] 铁锚充电器拆机和维修改造

楼主(2023-09-16):
在网上购一个二手剪线铁锚充电器,拆开检查发现变压器引脚已经断了,拆开变压器磁芯重新焊线圈引脚恢复正常,充电器的充电集成选用均充集CW1353,自己将充电器加一个插座改造成均衡充电器,只能同时充五节和要加个10K热敏电阻。

网友:
这充电器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改的不错,充电器质量挺好!

网友:
均衡充电器改的不错

网友(2024-06-20):
现在铁锚用不了大艺的电池了

网友(2024-08-17):
不加热敏电阻行不行

网友:
充电器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