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再提安全意识_健身房25岁小伙把自己给搞死了

楼主(2023-09-16):
我为什么把这个健身房的事故发到工具区了,因为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关键词就是安全意识。这个卧推器械但凡脑子想一点事情的话,很明显就能看出来会有压断脖子的危险。

健身房玩卧推或者其他机械,把自己给搞死的不在少数。这个视频网上有完整版,不害怕的可以去看看。120公斤的杠铃压在脖子上被活活的憋死了。挣扎了几分钟。

其实用工具也是一个道理,但凡脑子想点事情,也不至于把自己搞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拍视频,没人救人,这TM什么愚人节新闻啊?一堆人进了套还说说道道的,也是服了。 ...

大哥能不能 稍许用头脑思考一下。。。。。有没有可能是监控?要不您也表演一个杠铃压脖子?

网友:
完整版看了,还是设计有问题,只要在最低安全高度上设置一个支撑就不至于压死

网友:
为啥两端不加安全绳,长度限位到脖子上几厘米,也不至于压断气。

以前这种在平地上练,就是放下,两边重轮的半径也比脖子高,相对来说安全点。现在在椅子上一压,如果旁边没人发现,几乎就完蛋。

网友:
一侧没挂上,压到脖子手就抬不起来了

网友:
说好听点"淹死的是都是会水的",另外还有"不作死就不会死"的说法,自己不注意怪不得别人...

网友:
做事沒有安全意识,总有一天会出事

网友:
这个有什么安全标准吗?这看着就不安全啊!为什么可以还可以运营?这有关不门

网友:
我们这里方言叫吃牛屎不认堆砣

网友:
这个健身设备有问题吧?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
设计缺陷吧

网友B:
椅子上卧推没有人在后面保护是很危险的,总有力气不够的时候,不过如果重量没有超出自己的力气太多的话,应该是可以开口喊救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椅子上卧推没有人在后面保护是很危险的,总有力气不够的时候,不过如果重量没有超出自己的力气太多的话,应 ...

左右超过人体的高度应该有两个横杆架子,这样实在举不动了,也好支撑

网友:
他给两边的杠铃片上了锁扣,又没保护杆和辅助,简直是在作死

网友:
还是设计有问题,只要在最低安全高度上设置一个支撑就不至于压死

网友A:
有人拍视频,没人救人,这TM什么愚人节新闻啊?一堆人进了套还说说道道的,也是服了。

网友:
设计有问题或是安装问题,有没有安装时把安全保险部分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能不能 稍许用头脑思考一下。。。。。有没有可能的是监控?

这监控的角度太准了吧,你也稍许思考一下吧。

我都进了你黑名单啦,没法回复了,真惨!

我还是在这说说吧。你的画面截取说法我是很赞同的,肯定画面截取了,否则搞不好导演之类的都进画面,就穿帮了。

吐槽:论坛怎么还有拉黑这个劳什子功能,这样搞法不好吧,要是哪天有个神经病把所有人都拉黑,论坛岂不成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监控的角度太准了吧,你也稍许思考一下吧。

视频监控截取画面懂了不。。。。。这个画面只是整个监控画面中的一部分。是截取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