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的几核几线程,到底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3-09-16):
intel的CPU,以前是双核四线程比较常见,现在各种四核八线程也多见。
请问,这个双核四线程,到底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2核是一个CPU里面有2个核心,4核就是4个。因为多个CPU核心有利于电脑对多个应用同时运行的处理速度。。。

4线程是 CPU厂商为了尽可能的利用核心性能,人为的用软件将1个核心虚拟成2个甚至多个线程。这个线程在电脑系统里面同样的被当成核心使用。

电脑CPU正常情况下,通常的 核心核线程的比例   :  1核2线程;2核4线程;4核8线程;8核16线程。。。。256核512线程.........

网友:
服务器的主板上能装很多CPU,当然价格我等屌丝们接受不了,但是还想用,人家cpu厂家一合计,一个cpu里面把核心造小点,一分为二,你看你也是两个CPU了,屌丝们高兴了,厂家加价又多挣钱了,CPU功率高了,就像你用100马力的发动机拉一个人,但是只能30公里/小时,厂家脑子一转,我让让它一次拉两个人,还跑这么快,然后加价卖给用户,用户又激动了,

网友A:
简单来说,1个核心代表一个真人,

这个真人可以在一个时间段内处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就是双线程。(发一份工资,干两个人的活,老板开心C了

所以双核心乘以两线程,就有双核心 四线程。

网友:
学习了,一直没关心这事,现在清楚了

网友:
晕,还有不知道这个的

楼主:
高手真多,很通俗的说清楚了

网友B:
一个男人可以睡一个女人,也可以同时睡两个女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1个核心代表一个真人,

这个真人可以在一个时间段内处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就是双线程。(发一 ...

好生动的解释

网友:
大师们解释的真形象 也是工艺上的进步大 可以把一个固定尺寸 做成多架构 可以做成多核集成 多线程调用 发挥CPU的最大性能

网友:
一个核心一个人,一个人可以同时办两件事。就这么简单。人多了能办的事就多了。至于单核性能,谁在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男人可以睡一个女人,也可以同时睡两个女人................

一个都搞不定,还同时搞两个?

网友:
用了超线程技术

网友:
i5 12500h 好像是12核16线程

网友:
几个脑袋几条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1个核心代表一个真人,

这个真人可以在一个时间段内处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就是双线程。(发一 ...

通俗,懂明了

网友:
提这问题算 是玩电 脑的吗

硬核和虚拟核都分不清的

网友:
我见过的解释是,核心好比工作台或工作岗位,线程就是上面干活的人,1核心2线程就是一个岗位上有两个人干活,相当于两个人的工作能力

网友:
举个例子,就拿双核四线程举例,一个银行两个柜台窗口办业务相当于双核,顾客排两个队伍,两个队伍可能不一样长,A窗口只处理A队伍的业务不处理B队伍的业务。结果排队短的A窗口先处理完了业务就闲置下来了,为了提高效率,让A窗口同时也可以处理B队伍的业务就相当于多了一个线程,同理B窗口如果排队短的话也授予B窗口处理A队伍的权限,这就相当于AB的双核变成了A的双线程加上B的双线程成了双核四线程!依次推理即可.....

网友:
一个核心相当于一个人,双线程相当于一个人可以同时办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