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求助新能源汽车模式二充电枪16安插头热敏电阻阻值

楼主(2023-09-16):
湖南阿呆出品的模式二充电枪,8 10 13 16安可调,气温二十多度插头高温保护。只能以最小电流8安充电。大于8安的电流运行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就会出现插头高温保护,停止,屏幕显示插头温度86度。更换了插座,可以确定是充电枪插头的问题。
        翻看了淘宝的评论,抖音的一些信息发现阿呆这个问题比较普遍。而且没有办法解决。应该是设计的问题。今天忍无可忍,拆开了控制盒。取下了插头温控线。发现不接温控线也可以充电。屏幕显示负12度(当时气温大约27度)。于是就剪掉了插头,重新安装了一个公牛的16安插头,电线进行了烫锡处理。
        然后测试用最大的16安充电,整个充电过程插头和插座的塑料部分温热。插头金属部分略有烫手,但可以摸,比之前要好很多,现在16安充电的温度相当于原来8安充电时的温度。剪下的插头进行了烘烤,一点一点用斜口钳剥离塑料。以为插头里面会有一个小小的电路板。结果塑料剪切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只剥离出来一小段导线,应该是热敏电阻。难道要我各种型号都买来一个一个去试吗?哪位大神知道?谢谢了!原谅我没有拍照。

网友:
这个不敢用第三方的,安全无小事,我都是临时用随车送的原厂的,基本也用不上,家里有7KW 桩,这些鱼龙混杂的东西少碰为妙

网友:
如果是热敏电阻就好办,,可调电阻调到显示25摄氏度时就是标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