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地图导航怎么自定义导航路线

楼主(2023-09-16):
我隔段时间要去一次省会的某公司,用百度地图导航输入某公司,百度地图一般给出三个路线让自己选择,比如家——A——某公司、家——B——某公司、家——C——某公司,但是我发现一个路线家——F——某公司,走着比地图推荐的三个路线更合适,所以我每次都是先让地图导航到F,到了F后再让地图导航到某公司,怎么在地图里一次性自定义让导航按照我的路线开始导航呢,我在百度地图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解决的方法。

网友A:
算法是更懂你的,所以他推荐的应该更合适,想要按你的方式就得自己添加中间途经店...

网友:
在F点找个目标点一下,会出来一个途径点标签,点一下就行,
电脑网页版更方便,鼠标点在线路上拖过去就行

网友:
增加途经点

网友B:
设置起点和终点,然后。起点和终点那一栏,中间有一栏是一个加号,就是加途经地点的。可以添加多个途经地点。如果愚蠢的百度让你绕去途经点,然后再绕回来的话,那就一段一段的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法是更懂你的,所以他推荐的应该更合适,想要按你的方式就得自己添加中间途经店... ...

大部分情况下可以使用百度的推荐,但毕竟现实中的情况算法还是不可能无死角的囊括,我去的这个公司,百度地图给推荐了三条路线,一个走西边的高速,一条走东边的高速,这两条高速都要往东西方向绕一段距离然后才向北去目的地,推荐的第三条是全程国道,这条国道虽然不绕远了,但是因为全程是国道车多路况复杂费时间。所以我现在经常走的这条路段是经常拉客人拉货的司机给我说的,一半国道一半高速,这半个国道路况比较好,基本可以跑到七八十公里的速度,然后剩下的一半上高速,也是一条不用往东西绕的路线,比全程高速多用30分钟左右的时间,过路费省了一半这半个国道也比剩下的半个高速省油,所以在不赶时间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这条路线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起点和终点,然后。起点和终点那一栏,中间有一栏是一个加号,就是加途经地点的。可以添加多个途经地点 ...

你说的方法我试了,可以,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收藏添加成常用路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方法我试了,可以,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收藏添加成常用路线。

有一个常用路线可供选择。具体怎么操作我已经忘记了,应该会推荐你的常走路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方法我试了,可以,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收藏添加成常用路线。

好像是叫熟路模式。

网友:
哈哈,PC端想用地图计算一下路线距离,增加途经点,那算法乱七八糟。

网友:
想要按你的方式就得自己添加中间途经点,设置好了收藏路线,下次在收藏夹里找这个路线就行

网友:
导航添加途经点,它会按照你经过的顺序设计路线

网友C:
如果经常走这条路,我觉得有没有导航都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经常走这条路,我觉得有没有导航都无所谓了

主要是还不是太熟悉,所以感觉开着导航有种安全感,特别是到了省会很多高架桥,感觉不走个几十次(并且路线还要固定不能变),不然心里都没有一点底儿。曾经有一次走在高架桥上,还开着导航,一不小心走错了一个路口,结果被导航指引着绕了一二十分钟才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上

网友(2023-10-18):
那么为什么不用高德……

网友:
自定义路线只能用添加途径点的方法,还不满意只能分段导航。如果注册用户了,估计可以下次调出来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