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病熙熙鲁的电池到了。

楼主(2023-09-16):
用渣渣检测仪看看。电池皮感觉不行啊。没有以前买的索尼好。索尼10了还可以用这个可以用多久

网友:
风险有点高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A:
就发一张照片还是糊的

网友:
内阻都20多了还咋玩?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用过索尼不可能接受到其它品质

网友:
你们知道弯道超车淘汰的电池都去哪里了么?

网友:
26的内阻基本是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索尼不可能接受到其它品质

买过一批拆机CT6,用的肉疼,还是4块钱的B品亿玮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索尼不可能接受到其它品质

只要够贱,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网友:
这种便宜货两线板子拿来测内阻是不准的,不要冤枉了电池,还是再花点钱买好点的仪器再说吧,我看拼多多最便宜的4线测内阻的仪器才卖50一个,不妨试试看。要么就索性不测,就当电池是好的,还落个省心呢。

网友:
可以用来听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发一张照片还是糊的

小灵通拍的,将就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索尼不可能接受到其它品质

索尼的价格能买6节这个

网友:
给手电筒用用还行。

网友:
为什么不买亿纬的18650?25p的也才4元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