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改直流供电

楼主(2023-09-16):
因为M18电池的保护板无法激活,充电使用B6平衡冲,电池通过转接板再接米沃奇2753

以下是我的方案和实践,手工比较粗糙,请各位客观海涵。
另外我以前账号是专家级别,老站还是专家,新站怎么要重头开始练级啦?
因为手头的电线只有2.5方的铜线,导致焊接过程实践比较久,很难焊接,如果用一平方的会好很多,电流也足够用了
直流供电大正负极接完 正极---电池检测(负极旁边的那个脚)用10K电阻链接就好了
测试过程中用鳄鱼夹当导线,测试过程中一档电流2-8A ,鳄鱼夹直接给烧胶皮了。夹头出还有火花,启动电流比较大

网友A:
瞬时电流可能很高

网友:
对电源要求太高了

网友B:
标题不严谨,我还以为是交流工具改直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不严谨,我还以为是交流工具改直流呢

hah  是的  不过米沃奇我见过的都是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时电流可能很高

不同档位区别比较大  堵转电流比较大,空载电流一般1a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