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暗渡陈仓,自己矫正牙齿,保留智齿的土办法

楼主(2023-09-16):
记得在小年轻的时候因为牙痛(左下腭第二颗大牙),去小诊所看牙,被牙医建议拔除,那时自己懵懵懂懂的就拔掉了。多年之后想起来有点后悔,但也于事无补了。大概在35岁的时候,陆续开始长智齿,庆幸都没有到要拔除的地步,之后又发现左下腭也开始长智齿,当时就觉得这颗智齿有点奇怪,只能摸到一个角,两三年来都这样,但是第二颗大牙的位置却慢慢的缩小了,现在想起来原来是这颗智齿在牙龈里顶着第一颗大牙,随着智齿的生长,把第一颗大牙顶到了第二颗大牙的位置,暗渡陈仓,也算是歪打正着,但是智齿还在长,随着牙齿露出更多,才开始关注起来,有时把大牙顶得生疼。去了医院拍片,医生都是建议拔掉智齿,以防把这颗大牙顶坏。但自己是非常希望保留这颗智齿,让它顶替第一颗大牙的地位,这样我的“牙生”也算是完整了,而且如果把这颗智齿拔除也会造成这排牙齿疏松。数码之家能人很多,受到坛友的启发,所以从去年初就开始行动起来,买了不锈钢小弹簧,具体操作也简单,看下图。我的目标不高,只要这颗智齿不把大牙顶坏即可。

31楼补充更新答疑:

网友A:
国产不锈钢电水壶都有人怀疑重金属析出过量。你用这些来历不明的弹簧竟然不怕。
矫正牙套藏污纳垢导致龋齿,你这个弹簧也是一样。口腔卫生难以维持。
其实有自体牙种植术这种技术。你还不如咨询牙医,把这颗牙拨乱反正。

网友:
以前的医生可以通过小手术把智齿扶正,然后用牙箍像你的弹簧一样把牙齿矫到某一个密缝程度,但是现在的牙医都不干这些事情,因为周期长赚的少还有手尾跟,所以一听智齿都是直接建议拔掉

网友:
智齿寿命不行 早晚的拔

网友:
你这脑洞开太大了

网友B:
我的智齿两颗都是下牙,相隔一个月拔的,说拔还不如说凿下去的,这个是其中一个一直保留很多年,记得这颗牙当时还带下来一块肉,另一颗碎了

网友:
支持楼主,你的做法太明智;

网友:
哈哈,楼主真有才,只是这样安装弹簧能保证稳定性?自己也安装不好啊。我的4颗智齿分三次拔的,最后一次是今年7月拔的,把一边的上下两颗同时拔了,现在都过了2个多月了,吃硬点的东西感觉满口牙发酸,这是智齿拔除把满口牙齿弄疏松了?

网友:
楼主的气血水平挺高的,满嘴红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智齿两颗都是下牙,相隔一个月拔的,说拔还不如说凿下去的,这个是其中一个一直保留很多年,记得这颗牙 ...

这个牙根还带勾子啊。
用锤子砸的医院水平太差。佛山第一人民医院用锤子拔牙痛了一周,佛山口腔医院将牙齿切割再撬出来才痛了两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牙根还带勾子啊。
用锤子砸的医院水平太差。佛山第一人民医院用锤子拔牙痛了一周,佛山口腔医院将牙 ...

这牙是带个小勾,当时老惨了,别的医院怎么拔不知道,我去的医院就是用凿子对准牙用锤子砸震的脑袋嗡嗡的,当时旁边还有两个实习的在旁边看,血淌了好几天才止住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自己做透析,自己锯腿,自己割痔疮,自己补牙……

网友:
根据我相关方面的知识,您这个牙齿是必须要拔掉的。当然如果没有任何疼痛,你不处理也可以。

网友:
医生就喜欢拔牙,速战速决。

网友:
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是智齿?哪颗牙算是智齿?我下牙槽最后一颗 牙痛 医生说是智齿 拔了花了800多第一次进医院 不知道 好像花了冤枉钱了 还是大医院挂的专家号,操作就是拿大锤使劲敲,今年上牙槽从后数第四颗因为咬到一颗辣椒籽 牙劈开了一半,时疼半不疼的,疼一下就是几天,去了医院医生动手前量了一下血压 说是高血压160多,不给拔,转身去隔壁的中医二院,开了治高血压的药,但是牙的问题还在啊……牙劈开了一半,我就没事用手摇晃…直到时机成熟一狠心就拔下来啦……目前几个月啦 进各种食物没啥障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不锈钢电水壶都有人怀疑重金属析出过量。你用这些来历不明的弹簧竟然不怕。
矫正牙套藏污纳垢导致龋齿 ...

杂牌的是不行也便宜,我有个奥克斯的,倒水会侧漏,烧了一年还是烧焦味道特别大,正好看别人普及电水壶材质冒牌304,不管有没有毒,我就换成美的电水壶,确实美的新的就没啥味道,老的电水壶留着备用吧。

网友:
楼主的创新真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