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TL-SG1008D千兆交换机拆解

楼主(2023-09-16):
前些天在积分商城换购的全新普联8口千兆交换机,铁壳的很小巧,经过使用测试,发热量很小,稳定性不错。

网友:
散热片太小

而且贴歪了

网友:
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啊

网友:
集成度真的高

网友:
交换机这种东西,发热量一般不大

网友:
第一次见到散热片比芯片还小的,呵呵

网友:
背面啥都没,正面就几个芯片。成本低啊!

网友A:
这类小交换机都有一个通病,不够人性化,应该把网线插后面,灯朝前面,但这会增加一些成本,TP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小交换机都有一个通病,不够人性化,应该把网线插后面,灯朝前面,但这会增加一些成本,TP是不会做这种 ...

用带指示灯的rj45插座便宜呗

网友:
主板真小呀

网友:
就这么简单,真材实料。

网友:
千兆的交换机不错了

网友:
能稳定运行一个月再说吧

网友:
什么芯片的

网友:
家里8口交换机吃灰20年。

网友:
用这款交换机隔段时间就要重启一下,你懂的

网友:
这散热片是还没长大就出来工作吗?

网友:
TPLINK东西缩水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