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浙江温州强力牌焊铝的焊锡丝,打火机可以焊,据说很有腐蚀性

楼主(2023-09-16):
说明里很多,可以用打火机焊接

===============================================

温馨提醒:仅限铜薄铝焊接,不支持厚铝不支持铝铝焊接,切记,请勿拍错!!!。焊铝焊锡丝内含助焊剂,有腐蚀性,收货后请第一时间检查封口热熔胶是否脱落或者热熔胶封口没有封好,造成助焊剂流出。购买数量多暂时不用未拆封的焊锡丝请将锡线头竖起朝上放置,或者用打火机将线头烧融成圆球状,以免助焊剂流出腐蚀焊锡丝,切记切记切记,谢谢!

操作方法:先要预热 可焊0-5mm内(单体小块)薄铝片,大面积的铝板限2mm以内,锂电池铝极片、薄铝合金等铝制品,可焊不锈钢、镍、铜、铁
焊铝和焊锡丝的熔点没有关系,和助焊剂的活性有关,助焊剂需要高温(450-500摄氏度)催化起作用。
1、确保焊接的部位干燥干净无油污无氧化,使用100-300瓦(越厚要求功率越大)或者更大瓦数的电烙铁(焊接温度450-600左右),烙铁头可选(尖头、刀头、马蹄形等以便传热和焊接),先加热被焊接部位(烙铁头先紧贴焊接部位数十秒钟,),再同时快速送锡直至焊点牢固(持续加热)焊接完成;如果一卷没有使用完成,请用热熔胶封住线头,避免放置时间过长情况下,焊剂可能流出后影响锡丝外观和使用;温度越高预热时间越长越牢固。
2、需要您懂基本的电烙铁原理和使用,有一定的焊接技术、技巧,如果您是新手则不建议使用,请交给专业的焊接人员,产品一经开封使用,即已影响二次销售,我司不接受因焊接技术有限、操作不当而随意退货。我们会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核实推荐让您买到合适的产品,也请换位思考,公司为此付出的生产成本、物流成本、人力成本。这微薄的利润远不足以支撑您的随意退货带来的损失。还请您多多参考多多咨询,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第一时间联系客服或者工程师,再次感谢!

楼主:
二、在要焊接的铝线或铝板的焊面上,涂一层硝酸汞溶液。由于化学作用,在铝表面生成一层铝汞合金,用水冲洗后即可焊接。刚焊上去的锡是焊在铝汞合金上的,焊接强度不高。

因此焊接时要用100W大烙铁,焊铁头多在焊面上停留,使汞在铝中扩散,锡能牢固地与铝基体焊在一起,加强焊接强度。

【这种焊锡丝可以焊接铝和铜?用电烙铁试验一下,结果发现真的行】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c5773f44f4c1fcaf02

铝合金用锡焊焊接方法 - 天津威欧丁焊接的文章 - 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582830629

某宝搜 焊铝锡线 这种锡丝是 锡+腐蚀性液体,会强力分解焊件氧化层,且强行增加焊锡浸润性,普通助焊剂和松香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所以普通锡焊不了铝和不锈钢,普通助焊剂破坏不了太致密的氧化层且无法让锡分子浸润到铝/不锈钢的分子之间,就会出现假焊(一掰就掉),这玩意效果是真的好,铝合金铝散热片不锈钢片,刮几下直接焊,猛的很,但贼伤烙铁头,一般不到50次就会腐蚀合金层然后废掉[笑哭][笑哭]价格较贵,且用完要记得封口,我买了50克20块钱,效果是真的可以[嗑瓜子]

网友:
很有腐蚀性

网友:
一直觉得这东西腐蚀肯定很大

网友A:
汞和铝会发生化学反应  焊接件耐用性值得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汞和铝会发生化学反应  焊接件耐用性值得怀疑

这个是我看到的其他文章,并不一定如此。

也许是锌的什么合金,或者银的。

网友:
不是剧毒吗?怎么敢用?

网友:
能焊铝的焊锡丝,价格高昂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相对小些;价格低廉的,对人体健康的伤害有目共睹。

网友:
强力算是正规大品牌,应该靠谱。期待楼主试试焊接手机锂电板正极。

网友:
谢谢展示,长知识了。

网友:
这玩意少用为好

网友:
网上卖的那种“强力助焊剂”也能焊铝,之前焊过一个铝电机线圈,因为有腐蚀性,就试过这一次。

楼主:
这样焊,用大功率的烙铁容易焊铜铝丝,镀锌的铁皮,铜片,,

如果焊铝皮,铜皮,面积大的,一定要用喷火打火机加热,热到比较厉害了,把铝焊锡丝一贴上,就剧烈的融化,内部液体强烈和铝反应,高温才反应的。

楼主:
所以,要大功率烙铁,头部温度非常高,才行,

普通60W,可以把铝线,铜线焊在一起,普通40W,根本不够温度

楼主:
就是这些含义。。。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见到铝焊锡丝。

网友:
牢固吗,过段时间会不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