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劲翔额定500W,能启动,电压不稳

楼主(2023-09-17):
鑫谷额定500W,能启动,诊断仪测试电压不稳,如图12图跳 ,求检测维修方案

网友A:
有可能电容鼓包了

网友B:
检查一下输出端的电解电容器,看看容量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电容鼓包了

无电容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输出端的电解电容器,看看容量情况。

无电容鼓包

网友:
没有鼓包 就是输出端电容容量不行了

网友C:
查后级稳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后级稳压电路!

找不到坏的元器件

楼主:
次级管理芯片

网友D:
主动pfc,双管正激,单路磁放大,感觉是cm6800直插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动pfc,双管正激,单路磁放大,感觉是cm6800直插版本。

你答对了。原因是次级电路贴片电阻或电容导通了,没有阻值,现在量不出来那个,阻值很小,万用表蜂鸣

楼主:
供电芯片待机和启动后,是不是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先测量主动pfc的大电容电压是不是正常的。这个电压比较高要注意安全,测试完了后断电用灯泡放电。最好是串联一个200w灯泡维修避免炸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芯片待机和启动后,是不是供电芯片坏了

这个313芯片是保护芯片,短路过压保护的,并不是供电待机芯片。
你要检查待机时300v电压有没有310v。
待机时5v电压是否正常,待机5v给1a负载看看待机电流是否足够。
待机的情况下待机5v是否稳定。
然后判断开机空载,pfc大电容电压有没有350v以上,电压是否跳变。
然后测试下保护原因,是过流还是过压。
如果次级低压部分短路,是12v还是5v或者3.3v短路?
检查各组电压的输出肖特基,是否击穿短路。
检查各组电容是否存在短路。

如果是过压,检查12v光耦反馈部分是否过压。
如果没过压,检查313保护ic反馈脚是否正常。
如果313反馈脚正常但就是保护,就换313。
如果反馈脚电压不正常就检查反馈分压电阻。

网友:
313和这个750是兼容的。
貌似这个保护芯片电压不太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