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标致207氧传感器OBD检测结果异常?

楼主(2023-09-17):
标致207报P2101节气门故障,拆洗节气门后依然报。检查氧传感器,基本一条直线的是后氧,变化很极端的前氧,是在怠速状态下检测的,这种现象是前氧有问题吧?
207的氧传感器是基于0.45V前后变化的,低于0.45V代表混合气过稀,高了则代表混合气过浓。前后氧结果一样代表三元失效。

大乌龙,感谢各位大佬指点,自己搜了很多氧传感器数据流的视频,截图中前后氧传感器检测结果是正常的……之所以故障灯清不掉是因为我是在怠速状态下清的,没注意看提示说发动机在启动状态下可能无法清除故障灯,重新在取电自检档下清了下,已经成功熄灭故障灯。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故障灯可能是节气门插座松,不是节气门积碳原因,大概有三四年没洗过节气门了,拆洗时看着不脏。

网友:
拆下来洗一洗~

网友A:
简单,把前氧和后氧换一换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新的氧传感器也就100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把前氧和后氧换一换就可以了。

好想法,哈哈

网友:
泡不行罢。要烧

网友B:
看样子前后氧传感器都正常,前氧的变化范围在0.1V-0.9V之间迅速摆动,后氧是接近稳定于0.45-0.5V左右,表明三元催化器工作正常,喷油量正常,不用再怀疑氧传感器了,这个故障码应该是节气门的问题,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或节气门电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前后氧传感器都正常,前氧的变化范围在0.1V-0.9V之间迅速摆动,后氧是接近稳定于0.45-0.5V左右,表明 ...

感谢大佬指点,我也搜了很多氧传感器的视频,确实是如您所说。目前已经不亮发动机故障灯了,原因吗因为之前是怠速状态下清的故障灯,没注意看提示说发动机在启动状态下可能清不了故障灯。重新在取电自检档下清了下,已经成功熄灭故障灯。

网友(2025-02-02):
这是什么软件

楼主:
YMOBD    十几块的OBD配的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