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格兰仕变频微波炉这个稳压二极管的型号!

楼主(2023-09-17):
格兰仕变频微波炉开机就炸保险,经检查是变频板上的IGBT击穿,同时接在IGBT控制极上的一个稳压二极管也击穿,但看不清是什么型号的,请教行家谁能告诉我这个稳压二极管是几伏的?非常感谢!

网友A:
上面应该有字,能看清吗?

网友B:
手机放大镜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应该有字,能看清吗?

看不清楚。

网友C:
IGBT栅极的二极管一般是18V,电磁炉都是这样的。

具体要看驱动电压是多少,等于驱动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放大镜伺候~

放大了也看不清楚,好象有个00-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IGBT栅极的二极管一般是18V,电磁炉都是这样的。

具体要看驱动电压是多少,等于驱动电压即可。 ...

谢谢您,应该是18V的。

网友D:
上个18V的试一试?!

网友E:
一般18V居多,具体看电路驱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IGBT栅极的二极管一般是18V,电磁炉都是这样的。

具体要看驱动电压是多少,等于驱动电压即可。 ...

换上18V的成功修复,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18V居多,具体看电路驱动电压

换上18V的成功修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18V的试一试?!

是的,上18V测试成功,谢谢!

网友F(2024-01-30):
那个18V的好像是给风扇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18V的好像是给风扇的电

我修的这个是IGBT驱动极的稳压。

网友:
熊猫很有经验。。。。。。

网友:
大神们厉害一看就给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