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中兴手机第一代智能机,充电没反应,还有什么办法能激活吗?

楼主(2023-09-17):
这个中兴手机现在充电完全没反应,换了电池也不行。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还有什么办法能激活吗?以前是好的,放了很长时间没用,拿出来就成这个样子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上万能充,话说就是开机了能干点啥呢,当表看时间?

网友:
型号好像是U880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电池是不是正常,

网友B:
电池饿死了,电池拿出来,对电芯单独充电,先用12v几秒钟刺激一下,然后再4v充满

网友:
万能充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电池是不是正常,

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一块电池是0电压另一块是3.7V。还是开机充电无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饿死了,电池拿出来,对电芯单独充电,先用12v几秒钟刺激一下,然后再4v充满 ...

错了,锂电池3v以下必须涓流充电,电流小于容量的1/10或者1/20?,否则容易鼓包损坏。

网友C:
一般这种情况是电池长期不用过放,保护板低电压保护了。然后手机误以为电池未接入,故不启动充电。
可以把电池拆下来,用万能充或者稳压电源对电池充电,把电池电压充到3.6V以上,再装回手机,用手机充一会应该就可以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情况是电池长期不用过放,保护板低电压保护了。然后手机误以为电池未接入,故不启动充电。
可以把 ...

正在万能充,充电。试试。

网友:
家里有稳压电源看一下电流反应

楼主:
用万能充把电池冲好了。但是依旧开不了机,充电也没反应。可能是主板哪里坏了。留着做个纪念吧,给收旧手机的能卖5块钱。去修理手机那里还不如买新手机。旧手机就像旧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