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地暖在通用状态,这个压力保持长久不变可以说明管子在存在漏点吗?

楼主(2023-09-17):
地暖在通用状态,这个压力保持长久不变可以说明管子在存在漏点吗?

网友A:
你这是说的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说的啥???

==============

我也看得一脸懵。

网友B:
压力不低于0就不存在泄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力不低于0就不存在泄漏

不会低于零的,指针会被挡住

网友:
只要不失压,就不漏

网友:
通用状态是啥意思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
看过更不明白了

网友:
楼主应该是想说是在通电运行状态的吧。

网友:
这都不懂就开始搞地暖安装了吗?行业门槛太低了吧

网友:
我直接看的云里雾里,楼主你想表达啥?

网友:
赞一下菊花鸡鸡
压力提高一下,打到0.4mpa以上,保持2小时以上不掉压力,就差不多了,你这压力太低了,到时候加压,很难说不漏

网友:
没玩过,理论说压力能保持就没漏点或漏点很小吧!

网友:
首先,要确定压力表是不是好的

网友:
是增压泵吗?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