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251-09量产报错,结果128G变成了132G

楼主(2023-09-17):
我的金士顿100 G3量产之后报错了,但是用分区工具可以创建分区,128G变成了132G,也没多少坏道,我这是量产成功了吗?

网友:
赚大发了把

网友:
U盘扫描坏道有啥用

网友A:
看是什么颗粒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什么颗粒了吗

它显示2CA40832A100 - Micron(美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什么颗粒了吗

显示是TLC的

网友:
可以算量产成功了,芯片物理容量确实有这么多,厂商量产时保留了一部分空间用来替换坏块,你这样顶多以后坏块多了重新量产一遍

网友:
urwtest 跑个圈就知道了

网友(2025-04-04):
跑个圈就知道了好不好用

网友:
这是把备用保留空间拿出来用了啊

网友:
你开卡的时候,没有选择“速度优先”,而是选择了“容量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