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老师请教一个问题 鑫工编程器报错中止

楼主(2023-09-17):
老师们,用的鑫工编程器,第一次写正常,写第二次就报警,这个是什么意思,盒子里面是新买的,那两个是从伦茨驱动器拆的准备重新读写复制,然后比对发现和x28hc64s母程序差7200个数,不知道为什么,知道说下,谢谢

网友:
更新下编程器软件吧

网友A:
我只有希尔特sp610,n年前top2000,top20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希尔特sp610,n年前top2000,top2008

希尔特是不是很贵哈

网友:
拆机的翻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