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单片机的固件程序加密新方式

楼主(2023-09-17):
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东东,将升级固件做成一个程序,这样你是接触不到固件的,固件被藏在程序里了,估计还做了加密处理,在刷入的时候才会解密。。。那么对于这种加密方式,有破解的思路吗?

网友A:
STC工程师一定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工程师一定知道

其实我在想,它要往单片机里刷,那么一定会在刷之前解密然后通过串口什么的往单片机写数据,那么串口的通讯能不能监控呢,如果把整个通讯过程记录下来,那么里面的数据应该就有固件的数据吧

网友:
监听串口数据

网友:
对于内行的人,没有固件照样整出来,对于外行的人,给他固件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1.软件可以解包,2.在刷的时候,肯定是bin文件才能刷进去,可以监控文件的增加减少找到bin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在想,它要往单片机里刷,那么一定会在刷之前解密然后通过串口什么的往单片机写数据,那么串口的通 ...

STC很早就号称可以加密下载,那有可能串口传输的也是加密的数据,解密的功能被固化在了芯片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很早就号称可以加密下载,那有可能串口传输的也是加密的数据,解密的功能被固化在了芯片内部 ...

是的,貌似串口分析也没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貌似串口分析也没用:

贴个固件图上看来看,固件被加密成什么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个固件图上看来看,固件被加密成什么样子了?

没有固件,只有一个包含加密后的固件(集成在程序中了)的升级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个固件图上看来看,固件被加密成什么样子了?

看第81页到第85页的说明,第86页开始介绍加密: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TOOL.pdf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第81页到第85页的说明,第86页开始介绍加密: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TOOL.pd ...

我也遇到一个,用记事本打开看是这样的
https://we.tl/t-qnQHxh9wTV

网友:
没有密钥不行的,放弃吧,你可以逆向单片机把密钥拿出来,除此之外从原理上就不可行

网友:
任何单片机都可以,一个bootloader加串口软件再加个普通的加密软件就行。

网友:
单片机自带解密程序,需要烧写公钥,然后用私钥加密程序,烧写进单片机。最后单片机内部再用公钥解密。

网友:
这个办法好,只有开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一个,用记事本打开看是这样的
https://we.tl/t-qnQHxh9wTV

我用STC的工具随便加密了一个hex文件试了下,加密后不是你这种格式

网友:
直接重写单片机的功能,比解密要更简单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STC的工具随便加密了一个hex文件试了下,加密后不是你这种格式

我这个HEX文件是被加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HEX文件是被加密了吗?

不清楚呢,可能单片机不一样所生成的HEX格式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