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这样的手机内录的软件吗

楼主(2023-09-17):
学习辅导书上的音频,扫二维码就能听到,如果用录屏软件,听到的音频就是变声。想用手机内录音频软件尝试一下。

网友A:
把你的手机音频转成3.5mm耳机听一下试试有没有变声,如果没有,那就用一条双头3.5mm耳机线接到电脑line-in,然后用电脑录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手机音频转成3.5mm耳机听一下试试有没有变声,如果没有,那就用一条双头3.5mm耳机线接到电脑line-in ...

我身边只有一部手机

网友:
以前有个录屏功能,后来找不到了

网友B:
直接抓包把语音下载下来,网上有教程...

网友:
网页的话直接就能下载
app的话可以抓包下载
录音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抓包把语音下载下来,网上有教程...

老师,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抓包把语音下载下来,网上有教程...

要不要下载一个抓包软件?如果要,能不能推荐一个

网友:
回想18年前,那时候网上啥都是硬资源,要什么音频只能靠截取, 录取, 自己慢慢摸索要的工具和软件, 一台电脑,学足了技能, 现在,这样子的保护措施,应对起来不是很好解决吗。你耳朵能听到正常的声音, 它就一定能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