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锅坏了,这个开关名称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3-09-17):
大家好!这个高温600w/低温300w开关按不动!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购买的话这个开关名称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开关拆下,拍照,么宝直接收索就有了,名称也有了

网友:
普通的按键开关

网友:
按不动只是机械原因,将开关拆开,在转轴处涂上黄油即可

网友:
这就是个普通的3脚2档船型开关

网友:
上面写的有型号

网友:
估计内部发热变形卡住。深水宝搜船型开关或者电饭锅配件都能找得到,就是要匹配形状尺寸和电流,还有材质不要太差。

网友:
既然要更换就换个16A的吧,这个10A的有点小。

网友:
KCD1椭圆3脚开关。
250V6A的有些是铜触点,10A的是银触点。

网友:
这不就是普通的船板开关吗?  选择性的。不是开关型。

网友:
型号上你就找KCD1或KCD7,厂家不同型号上有差异。。

这种那有三种开关类型,你这个典型三爪所以不是开关型的。开关型两爪管通断。   三爪有两种,一种是选择型的,一种是中点停止型的。 选择型中点不停,中点型的中点可以停住。

一般加热装置很少选择中点型,功率选择几乎就没见过中点型。

开关型无灯

开关型有灯

中点型,中点可停。

三脚两档选择型。

网友:
使劲按。。。这个叫翘板开关或者船型开关。。。

网友:
开关按不动是因为触点接触电阻过大,发热导致塑料变形,弹簧无法归位。只能更换。这个开关你量一下开口尺寸是多大的。宝上有卖的。最好是买额定电流大一些的。品质好一些的。不然很容易坏。

网友:
估计是虚接了造成打火坏了,换一个就好

网友:
看你图片上开关的接线来看,三个端子,中间那个是公共端是输入,另一个接了个大功率二极管的是低档输出,剩下一个是高档输出。猜测是那种带一档,空挡,二档一共三个档位的船型开关。

网友:
是不是这样子的,三档船型圆开关。

网友:
就是个普通的3脚2档船型开关,300W的那一个脚上接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
圆船型开关,这个买不到大电流的改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