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给摩托罗拉MOTO X30 Pro手机更换摄像头玻璃镜片

楼主(2023-09-17):
年初的时候手机镜片摔裂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1297-1-1.html

虽然不影响使用,但看着糟心,所以上淘宝买了一片回来自己换。
收到的是镜片和双面胶分开的,准备好电吹风和缝衣针。

给镜片加热30秒钟左右,感觉里面的胶软化了即可,注意加热的时候最好用布之类的给手机其他部位盖一下,只露出镜头。然后用缝衣针从镜片裂开的边缘处挑开,可以稍微用点力气,如果撬不开,再用电吹风加热,还是很容易的。之后贴上双面胶圈,再贴玻璃镜片就好了,换完后跟新的一样。

网友:
这玩意最好别自己瞎捣鼓,容易进灰...

网友:
这个更换简单

网友A:
洗完澡后的浴室湿度极高灰尘很少。可以近似当做无尘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完澡后的浴室湿度极高灰尘很少。可以近似当做无尘室。

这个思路好,就是尘没有了。湿度又不达标了、

网友B:
摔得真是巧妙,想不到

网友:
这种东西最好换原厂的,山寨的换了更容易碎,要么就自己动手打磨一个钢化玻璃的,PDD和taobao大部分都是普通材质的

网友:
看出来了,楼主完美主义+强迫症,和我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摔得真是巧妙,想不到

我丈母娘那个华为摔得才是巧,春天带她去刘公岛玩,累了在台阶坐着休息一会,拿手机拍个照片,叭的一声掉地上了,刚好把镜头玻璃摔碎了。放射状的,受力点就是正中间。碎的渣渣的

网友:
曾经也换过类似的手机镜头挡片,不过感觉像是塑料做的,而原装的是玻璃的。如果买有多余的话,可以拿一片来用锋利的小刀划几下看看,有划痕的肯定是塑料的,没划痕的则是玻璃的。

网友:
不知道还有这种配件卖的

网友:
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居然是贴胶的

网友:
还得自己动手,这个找外面不合适

网友:
无巧不成书刚好碰住

网友:
这都可以换吗,太难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不是光学玻璃的话,实际效果可能还不如刮花的原装,特别是晚上拍、周围有强光源的炫光

网友:
这是个细致活,干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