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轮胎安装 如何区分正反

楼主(2023-09-17):
之前换的佳通228轮胎,非对称花纹,4个轮子安装后,有的轮胎外侧花纹朝后,有的朝前。我个人认为轮胎外侧花纹应该统一朝前或朝后,我这个是没有正确安装方向,问过佳通客服,说228要区分正反,建议有日期的一面朝外侧。

那么问题就来了,假设一个轮胎有一侧有生产日期标识,装在左侧是正方向,那么同样把这个轮胎换在右侧,如果日期仍然朝外,那必然是反方向,所以通过轮胎上的“日期”或者"out"标识来区分轮胎正反是不靠谱的。

那汽车轮胎究竟该如何区分正反方向?
轮胎花纹如图

网友A:
让专业的换,出问题找他,这叫风险转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专业的换,出问题找他,这叫风险转接

隔壁的修车店换的,还是一家连锁店,换了轮胎不做动平衡,不换气门嘴,后来直接把店拉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隔壁的修车店换的,还是一家连锁店,换了轮胎不做动平衡,不换气门嘴,后来直接把店拉黑了 ...

加钱也不加工的?那确实没必要继续光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钱也不加工的?那确实没必要继续光顾了

天猫养车买的轮胎,店是天猫养车合作店,店铺当时让我换刹车盘我没换,估计是换轮胎挣没多少钱就乱来了,奈何自己当时也不清楚换轮胎有哪些工序,后来跑高速就方向盘抖动,以为车坏了去途虎检查做了动平衡才搞定,从此不在踏入该连锁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猫养车买的轮胎,店是天猫养车合作店,店铺当时让我换刹车盘我没换,估计是换轮胎挣没多少钱就乱来了, ...

这情况搞不好要出人命啊,这破连锁店

网友:
这种轮胎花纹是不是不分前后左右啊

网友:
换轮胎,要换也一对的换,做四轮定位,再加钱做动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壁的修车店换的,还是一家连锁店,换了轮胎不做动平衡,不换气门嘴,后来直接把店拉黑了 ...

换不换气门嘴,需要看情况;但不做动平衡,就不像话了

网友B:
好像大部分汽车轮胎都只分内外不分旋转方向,有旋转方向要求的一般会有箭头指示

网友:
反正out标记朝外就是厂商建议

网友:
印个箭头的事儿,厂方就是不干

网友:
11楼正解,反了花钱反一下,

网友:
只要分里外就行,没有前后之分的吧?

网友:
里面INSIDE几个字

网友:
是没见过分滚动方向的轮胎

网友:
outside必然是在外侧啊!
如果是单导向花纹的论坛,就得分内外和左右,如果不是单导向,内外的差别不算是很大!

网友:
按厂家客服回答的安装也是反的,说明产品设计有问题,应该像鞋子一样按轴成对生产。也或者这种花纹朝前朝后抓地力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大部分汽车轮胎都只分内外不分旋转方向,有旋转方向要求的一般会有箭头指示 ...

轮胎不是对称花纹,不分方向安装排水或抓地力应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