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使用多年的小钳表改电池

楼主(2023-09-17):
本人虽是持证(低压操作)电工,维修小白。

对万用表的要求很低,测个通断,量个电压,电阻什么的就够用了。
因为用得少,用的时候又没电了。这个表就是长时间没用,电池漏液了。
这个表改过锂电池,在电池仓里放电池与充电板,充电起来稍麻烦一点。用了几年,电池不行了。
后面就改成了充电宝供电,用起来虽然很麻烦,但是能用。
有必要说一下这个充电宝,一次买了几个这种类似的充电宝盒子,就这一个微电流供电它不断电,其它的都不行!
今天又改了一下,塞进去一个4056充电板,如果有合适的锂电池再放一个进去。
它现在有三种方式供电了,碱性电池,充电宝,聚合物电池(等机会放进去)。
它一直都是可以用7号电池供电的。只是只用一下下,买几节电池不划算。

网友:
跟我用的一样的

网友A:
还是放电池仓内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放电池仓内方便

搞块聚合物放在电池仓里,就是多个尾巴,不影响。

网友B:
串联两个小的锂电池正好

网友C:
一只锂电池加升压就解决了,搞这么麻烦!

网友:
3个1.5的,锂电不正好吗?

网友:
这个改锂电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两个小的锂电池正好

不需要串联,三节碱电池,不正好是锂电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只锂电池加升压就解决了,搞这么麻烦!

只需要上锂电,不需要升压,原来是3节碱性电池

网友:
改造的很好

网友:
三节碱性电池,刚好1节锂电。

网友:
聚合物放在电池仓里

网友:
USB外挂,不怕触电吗。好歹弄个外壳把USB头子包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串联,三节碱电池,不正好是锂电的电压吗?

想错了,你的不是9v

网友:
不是很懂。
我的电池放了5年都没有过放,你做的锂电池没做好吧。电芯和保护板用好一点的5年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也要换个锂电了,费电池

网友:
我也有个这表,芯片坏了,缺德的是,这个表的牛屎芯片外围没有焊盘,铲牛屎都不行

网友:
一块锂电池正好,不用升降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