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只小风扇

楼主(2023-09-17):
亲戚拿了一只小风,说充电口坏了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A:
这种长时间用会坏掉,我的电机就烧了

网友:
正好直接改typec

网友:
还不错,2节18650电池可以吹很久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有刷电机了,改C口也不好用了。

网友:
偶尔用,
够了

寿命,
用到哪算哪

网友:
双面过孔插座都拔掉了。太暴力了。

网友:
风扇两节电池续航应该不 错

网友:
两节锂电,没看到充放电保护电路。

网友:
这个过分了,充电还是二极管降压的傻充,放电也没保护,电池过放很快就挂了。

网友:
小寨货,电子快消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长时间用会坏掉,我的电机就烧了

估计是277等霍尔没热保护,换正品AH477霍尔解决,万一过热重启保护,把风速调小。楼主风扇接口导电焊盘没掉,接口金属壳用细铁丝绑紧。纯贴片小接口焊盘脱落难修,底部没走线打微孔。

网友:
有一个,电机 没坏,但外壳变脆破了。

网友:
电路板似乎比较简单,电池更换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