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吸轨道灯的价格为何那么贵

楼主(2023-09-17):
家里在装修,客厅没有吊顶,灯具准备选用超薄的磁吸轨道灯,可上万能的淘宝一搜索,一套下来都是好几百,而且都是些从没有见过的品牌,其中一个7W左右的射灯都是120+,一个号称100W的变压器则是150+,为何这些轨道灯这么贵?质量是否和价格成正比?哪位坛友用过这玩意,麻烦说道说道。

网友:
这个一般是商业用途居多,自然价格贵

网友:
灯具都这样

网友:
不氧化磁吸没问题

网友:
市场小自然贵,你要去买牌子的更贵...

网友:
我用的就是磁吸轨道灯。一个灯头大概30-80大洋,轨道好像是40大洋一米

网友:
好像新出来的都贵一些。

大约接近10年前装修用的轨道灯,和集成吊顶灯,当时也是贵得一塌糊涂,特别是轨道灯。
一般都是几十块,特价时候3W的9块9还限购,赶紧分个账号买了一大堆。
集成吊顶灯当时也是特价8W的19.9元,机不可失多攒了不少。

现在跌到了白菜价,特别是轨道灯,黄鱼上甩卖的不少,原因是商店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新装修,
会有大量二手货,好好找找,质量比某宝上拉人气的好不少。

另外自从学会了PTC换灯珠,基本上想淘汰也不容易了。
不过现在的集成吊顶灯减配的厉害,一半变塑料底壳了,另一半虽然是铁皮的,但只有易拉罐厚度。
准备过几天有空了去金属市场收一片厚一些的铝板做背板,贴上高显色灯板,改一个高品质的。

网友:
没普及,厂家少,爱卖不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