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20年前搭载潜望镜变焦的索尼DSC-T1数码相机拆解及利用

楼主(2023-09-17):
索尼Sony于2003年推出了第一代超薄款式的数码相机DSC-T1,名字中的T就是“Thin”轻薄的缩写,与以往的厚实笨重的数码相机不同,该机型主打就是一个轻薄——最薄的地方仅17.3mm,DSC-T1还在当时采用了1/2.4英寸509万有效画素Super HAD CCD,以及3倍光学变焦的德国蔡司Zeiss T*镜片,在03年动辄2-3百万像素中也是拥有不俗的实力。并且该机型还支持3倍光学变焦,加上数码变焦一共有12倍变焦能力,为了塞下8片镜组的移动空间,T1搭载了一组潜望镜原理的变焦镜组,我这也是紧跟时事,iPhone 15 Pro Max首次搭载潜望镜变焦镜头,20年回首,还有一点恍惚。

目录:
1、外观及规格
2、粉碎性拆解
3、潜望镜组拆解
4、部件再利用

本文提到的维修手册下载见此,百度网盘:点击我下载

1、外观及规格

主要规格:
1/2.4英寸CCD,拥有509万有效像素;使用memory stick duo索尼自家的记忆棒存储,2.5寸TFT显示屏;180g重量约等于现在的一台手机

今天要拆的是一台严重变形报废的DSC-T1,我对数码相机DC的感情不深,也完全不去追求所谓CCD的画质质感,但是拿到这台机器的时候,还是被较为精致的外形所震撼,的确轻薄,金属外壳沉甸甸的,可惜是报废状态

顶部是记忆棒的标识,以及像素表示

底部除了电源舱盖,还有一个连接底座的接口

机型名牌

开关机键,挂绳环

另一侧是电池型号贴纸

电池舱盖子,里面有一点机械结构,还挺复杂

粉碎的屏幕……

操作按键区,常规的上下左右环形按键,和其他家没什么区别

光学三倍变焦和蔡司贴纸,让我有一种看到手机的感觉(是vivo吧,和蔡司合作……)

镜头盖很大,上面印着CyberShot,索尼数码相机DC的品类品牌名,滑动镜头盖也有电源键的功能

小小的光学眼睛,因为采用潜望镜镜组,镜片开口无法做的太大,导致光圈较小,最大只有F3.5

2、粉碎性拆解

打开外壳,里面满满当当

分离前盖,以及镜头盖

这个镜头盖还有一点意思,机械结构挺巧妙的

都拆下来了,铝合金外壳质感不错

后盖拆下来,可以看到屏幕和按键区

后盖细节

整个内脏分为两部分,左侧是电池舱和主板,右侧是整个镜组

蛛网密布的TFT屏幕,后面是背光模组

这么看还挺艺术的,无法拯救

LED背光

拆散了

尾插板,外带一个小型记忆电池

电池舱细节,上面是记忆棒接口

按键柔性PCB,以及快门按键

闪光灯组件,这个一会能用到,先放在一边……

仔细对付主板和镜组

超小号的主板,元件基本都在一面,另外一面和电池挨着

记忆棒电路,记忆棒背面是一个蜂鸣片

Sony自家的记忆棒控制IC

蜂鸣片,排线连接用的一种接触式的焊接(类似BGA),也许是没有空间使用排线座

主板背面

一些电路细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维修手册对照IC信息

大组件全家福,小小相机里面细节不少

3、潜望镜组拆解

10年前的潜望镜组和现在某些手机上搭载的潜望镜模组十分类似,就是体积大了很多,但原理基本一致

整个模组体积不小,占据超过1/3的相机体积

上面有一片IC

相对而坐的变焦和对焦电机

底部是CCD组件,上面带红外截止滤色片,用于过滤多余的红外光线

垂直光路设计,现在开始拆塑料结构件

光圈电机

光圈组件,这种机型大多使用两片式的光圈,非常敷衍

三个电机各司其职

光圈全开

小光圈

光圈完全关闭

拆掉光圈遮片

光圈控制电机,应该是超小号的步进电机

顶部的三棱镜,用于反射光线

宣传是一共8组11片光学透镜

1/2.4寸 CCD,这个尺寸不小了

4、部件再利用

整个机器都碎了,没有什么修复价值,不过我看上了机器的闪光灯组件,根据维修手册,可以找到该模块的电路原理图:

根据电路图,可以很容易的找到,闪光灯模块的电容充电(浅蓝色)和接地(绿色),然后红色框是闪光灯trigger触发引脚,在电容供电接通状态下,如果电容升压达到200V左右,再给触发脚高电平,就可以闪光

找到上述三根线,焊接出来

充电的速度非常快,用电极砰一下就能充20-40V,充满也就5-6S,然后把触发脚并联到电源+上,就……一片白茫茫

用手机也捕捉不到闪光的瞬间……只能看到一些白色横线

END

网友:
感觉这种镜头不好.个手机差不多

网友:
可惜屏幕碎了

网友:
老东西了,已成过去式

网友:
一百万到两百万用了两年,两百万到五百万用了一年,五百万到一千万用了多长时间来着?当年的像素之争,几个品牌相机厂家都抢着研发高像素卡片机,但智能手机的出现彻底让品牌卡片机沦为电子垃圾,唉……

网友:
手上还有一台T5

网友:
手里还有一台TX9,状态正常。

网友:
那个年代真是惊艳,在这么薄的机身实现了光学变焦。

网友:
的确没有修复价值了,闲置的手机都超过了它。

网友:
谢谢分享,拆的很详细!话说相机这东西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
快20年了
曾经这种轻薄的产品 ,科技感十足,很吸引人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这个相机的拍摄效果已经不如现在的手机了吧

网友:
更薄的光学变焦的数码相机,轻薄是主要特点

网友:
屏幕碎了,换新应该挺容易。

网友A:
这种设计不如光学变焦成像好了。

网友:
我试过闪光的时候手指按在灯上,烫烫烫烫

网友:
这相机我用过,当年的SONY总是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不如光学变焦成像好了。

这就是光学变焦啊。

网友:
科技发展一日千里,这玩意儿成像效果远不如现在的中端手机,顶级更是不能比,所以被淘汰

沧海桑田,才几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