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U盘如何删除分区

楼主(2023-09-17):
法论功宣传盘16G,原来已经分区,里面东西已经全部删除,分区成2个了,一半删除东西后不能写入数据,另一半可以使用,但是不能在功放上播放音乐,因为功放默认的是不能写入数据的那一半。谁能删除法论功制作的这类U盘分区。请指教。

网友:
量产就完事儿了

网友:
最简单  量产

网友A:
这轮子还挺富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轮子还挺富裕

可不,现在绝迹了,听说在外面活的挺滋润的

网友:
多少年没听过这个功了,确实厉害

网友:
这不是老江政冶财富?逝世好像没提及。

网友:
量产就可以了

网友:
复杂点,搬板再量产。

网友:
查下主控,量产恢复,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试试在PE下用DG分区,之前试过在WIN上重新分区失败,用PE上就可以,应该是有文件在WIN下锁死了!

网友:
磁盘精灵和分区助手等软件不行吗?还有一个办法,制作winpe启动盘,如大白菜等,选择不分区就可以把分区合并了

网友:
可以插电脑上删除,或是开机进PE系统里,删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在PE下用DG分区,之前试过在WIN上重新分区失败,用PE上就可以,应该是有文件在WIN下锁死了! ...

好的,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量产找不到主控型号,其他方法试试后回复

网友:
用diskpart 命令,select 后 clean  然后再新建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