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黄鱼捡个博世电批充电器,好像是翻车了啊!

楼主(2023-09-17):
20包邮捡的,拆开一看竟然是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有11点多伏,好像翻车了啊!

网友:
没翻车,根据充电器上的规格,它应该是符合的

网友:
变压器的皮实耐用,哪里翻车了?

网友:
哪里翻车啊,求指导了。

网友:
老款了,独立变压器的,精度可能没现在电子的那么准确

网友:
这不就是傻充吗,太口怕了!需要配合定时器使用

网友:
原装的不用怀疑,我的就是这样,山上的才不舍得用变压器

网友:
反面有腐蚀,所以翻车?腐蚀不厉害的话,清洗一下就行。

网友:
这个是冲镍氢电池的,现在的卡不上去吧。。。
或者是卡上去的设备里有充电控制。。。

楼主:
以为可以用来充这个博世电批,这下估计不行了啊!

网友:
二极管还可能是1N4001,哪呀太低连给排插的LED灯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为可以用来充这个博世电批,这下估计不行了啊!

有奶便是娘,看见座充就认为是适用的。

网友:
没有问题吧,有些充电器直接用万用表就是11V左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为可以用来充这个博世电批,这下估计不行了啊!

你这个是3.6V电批吧?买充电器不看输出电压吗?

网友:
7v0.25a,5节镍镉镍氢电池充电器,正如上面说的傻充,需要掌握好时间。

网友:
这个真有点翻车了,电路板这样不知道变压器是否还好?变压器还好的话就还行,自己买个板改一下输出电压就可以给小电批充电了

网友:
反正是很早的东西了,傻充

网友:
早期的好像是这个样子

网友:
傻瓜充电确定翻车

网友:
翻不翻车也要和你的工具匹配才好啊,不配套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