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上的木皮贴纸坏了,想翻新。怎样揭下来?

楼主(2023-09-17):
音箱上的木皮贴纸坏了,想翻新重贴,有的地方用手可以全撕下来,有的撕不全。怎样揭下来?朋友说是一面是不干胶粘的,用电吹风吹热后揭,有的说用电熨斗熨热后揭。

求教高手:  怎么能揭下来?    音箱是中密度纤维板的材质。        谢谢了。

网友:
吹风机靠谱点,试试吧

网友:
上面再粘一层呗

网友:
直接贴画不就行了  何必那么麻烦呢

网友:
不用揭,直接粘一层

网友A:
说直接贴一层的,呵呵,没有实战经验,贴纸下面不平贴下来还是不平的,到时效果还不如不贴。

网友:
用电吹风比较方便,也容易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直接贴一层的,呵呵,没有实战经验,贴纸下面不平贴下来还是不平的,到时效果还不如不贴。 ...

刮腻子找平是基操,不会的这活儿不如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