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上半年买的笔记本 头一次碰到这种花屏

楼主(2023-09-17):
上半年买的笔记本 今天突然发现屏幕成这样了
屏幕上散布着很多深蓝色的色块 已经找售后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好在是保内,出保了,就头大了

网友B:
OLED屏的话有解,LCD屏没见过。

网友C:
以前看到过这种情况是用笔尖点到,楼主这种情况如果没碰到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这些点固定位置不动,屏幕问题,不然可能是主板或屏线。

网友D:
屏幕被压到了?使用环境不好有霉斑了?遇到过有一个同事,他的电脑,键盘,桌面都是一点一点的,什么原因?这货讲话喷口水,控制不住那种,还特别爱大嗓门讲话,真讨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在是保内,出保了,就头大了

接待的人说还要写申请等上面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OLED屏的话有解,LCD屏没见过。

是OLED。 难道是用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到过这种情况是用笔尖点到,楼主这种情况如果没碰到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

笔尖最多一个点,不可能有这么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被压到了?使用环境不好有霉斑了?遇到过有一个同事,他的电脑,键盘,桌面都是一点一点的,什么原因? ...

没压,就放在房间的桌面上。
维修站的人检查了半天,没发现任何痕迹

楼主:
补充一下,之前系统一直用的黑色主题,发现不对劲后改成浅色模式才发现有一大片

网友E:
擦过了吗?别是圆珠笔墨水甩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擦过了吗?别是圆珠笔墨水甩到了。

墨水我还是分得清的

网友B:
OLED漏液,质量问题。手机常见,保内免费换屏幕要抓住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OLED漏液,质量问题。手机常见,保内免费换屏幕要抓住机会。

保修政策屏幕保2年
网上查到一般是受压导致的,但自己只是正常使用,没有压过屏幕。
看来OLED比LCD要脆弱

网友:
这些点固定位置不动,屏幕问题

尽快去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