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卫生间里的LED灯关闭了还是隐隐约约在发光,怎么办?

楼主(2023-09-17):
家里卫生间里的LED灯关闭了还是隐隐约约在发光,怎么办?

网友:
零线火线接反了,找电工返工。

网友:
开关火线没切断,切成零线了

网友:
1楼2楼都是正解,这种情况就是火线没进开关,关时断的是零线,电工的锅。

网友:
需要改开关及灯头接线。

网友:
长时间隐隐亮,那是火线没断开,短时间亮,那是电容还没放完电。

网友:
楼上的都错了。。。。。
这是LED通病。。。。。。

网友:
我家也是这种情况,确定开关是控制火线的,开始还担心是漏电,漏保又不动作,搞不懂

网友:
开关断零了吧

网友:
零线火线接反了------除了这种可能,在 LED 上并联一个高压电容,把开关关掉以后的微弱电流旁路掉,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

网友:
类似试电笔

网友:
一 开关火线没切断,切成零线了
二 开关正确的火线,就是感应电了。

网友:
火线没进开关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答复及建议。

网友:
若是老式房子,开头处应该带零。上个双刀双掷开关解决,不管以后零火怎么变都不怕。

网友:
不会并个电容呀

网友A:
现在很多的三相低压供电系统零线是不接地,在较长距离传输后,与地会存在电压,这个电压在与地之间存在泄放的可能,led灯很多用金属的背板,如吸顶灯或t5 t8类直接在房屋结构上安装的灯,led的零线部分和与房屋结构上直接接触的背板间形成电容,就会形成交流通路,在泄放过程中会造成led灯珠微亮,这种情况与接地是否良好有很大关系,在潮湿或阴天,关闭电源后led的亮度更高一些

网友:
加装一个双刀的220继电器就可以把开关断火线改为断零火线就不会微亮了

网友:
两个原因,一个是开关未控制火线,控制的是零线,二是把灯的底盘或内部的灯板对地作绝缘处理。因为LED灯只要很低的电压就可以发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的三相低压供电系统零线是不接地,在较长距离传输后,与地会存在电压,这个电压在与地之间存在泄放 ...

说的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