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车顶安装勾门框的横杆行李架,要使用什么贴片才能保护车漆

楼主(2023-09-17):
不懂就问:在车顶安装行李架,勾门框的那种横杆,厂家配送的是泡沫胶,刚才试了一下,上紧螺丝,泡沫胶会被压扁,刮伤车漆。显然这种泡沫胶是起不到保护作用的。

我现在想到的只能是那种强力粘贴的免打孔的挂钩,它使用的贴片,有一定的厚度和强度,贴在车漆上或贴在挂钩上,应该能起到保护作用,应该比泡沫胶好。但我没用过,所以请求各位有经验的大神,应该使用什么材料的贴片,可以真正起到保护车漆的作用,且长期被太阳暴晒和雨淋不会脆化的材料?希望探讨一下和给出建议。谢谢!

横杆的样子:

贴上泡沫胶:

勾门框,上紧螺丝后,泡沫胶会被压扁到伤漆:

强力挂钩上的贴片,有一定的厚度和强度。可惜我找不到这种贴片的销售。(纯贴片无挂钩)

希望各位给出能保护车漆的这种贴片、贴胶、贴纸。

网友A:
粘性大于油漆附着力的时候坏的肯定就是漆面了,后装的这个行李架多多少少都有点风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性大于油漆附着力的时候坏的肯定就是漆面了,后装的这个行李架多多少少都有点风险吧。 ...

没关系,我只需要能代替泡沫胶即可。你有好推荐吗?

网友B:
纳米双面胶不留痕

试试这个

网友C:
自行车内胎剪几块垫起来可行不???

网友:
行李架主要是钩挂拉紧,有没有胶不是问题,楼上的内胎皮最靠谱

网友D:
楼上和楼上的楼上说的对

主要是钩挂勾住螺丝拉紧不是靠胶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纳米双面胶不留痕

试试这个

纳米双面胶不适合,我要的是单面胶,以后还要拆下来维修,所以双面胶的话,不能拆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行车内胎剪几块垫起来可行不???

好像可行,但太阳暴晒似乎会熔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和楼上的楼上说的对

主要是钩挂勾住螺丝拉紧不是靠胶粘

需要胶贴的,否则会刮伤车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需要胶贴的,否则会刮伤车漆

只有用过车顶行李架的才能回答你

楼主去车友群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用过车顶行李架的才能回答你

楼主去车友群问问

哪个车友群?

网友E:
用结构胶试试,干了很厚的一层,而且有弹性

网友:
网上找啊,什么品牌车友群或者自驾游群

我没车我只有小电驴

网友F:
1、布基胶带
2、亚克力胶带
3、双面胶+文具柜文件夹

网友G:
我车原厂带有车顶纵向一边一条铝合金架,和车身连接处有成型橡胶垫,比自行车内胎硬的那种橡胶垫,不过我没加横梁和行李架,听说审车时得拆,行车证照片上没有的都不行。想着不旅游用不上就没加。
不过我加了两侧铝合金脚踏板,行车证照片上也没有,审车能过。
原厂的不知道螺栓连接处是如何处理能做到不漏水的,外观看不到螺栓,遮住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结构胶试试,干了很厚的一层,而且有弹性

我不是拿来粘东西,我是要防止铁架刮伤车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布基胶带
2、亚克力胶带
3、双面胶+文具柜文件夹

谢谢提供相关资料,先了解一下特性,不知道是否耐压紧和耐日晒?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车原厂带有车顶纵向一边一条铝合金架,和车身连接处有成型橡胶垫,比自行车内胎硬的那种橡胶垫,不过我没 ...

加装行李架横杆后,可以去车管所备案的。上路就合法了。我现在的问题是要找一款能耐压紧不变形和耐日晒不脆化的贴片。某宝上的产品太多了,不知道选哪个?

网友:
垫自行车内胎办法好。但你这是非法改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