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电动车三合一尾灯 (LED星河灯)

楼主(2023-09-17):
       家里电动车尾灯有行车和转向灯,三只55V透明钨丝灯,灯罩全红色,就是说转向也是闪红灯,最主要没有刹车灯,不安全。某宝22买了个星河灯(LED)准备改造一下。可原车尾灯底座和后座装饰板一体的,不能直接更换,装原灯下面又不好看,所以准备闲了按原车灯罩尺寸画个PCB,把买的灯元件都移植过去玩。今天先把买的星河灯拆了,看看PCB构造。

星河灯外观,中间转向,周圈行车+刹车一体

背面,背壳和车牌架一体,都是塑料的

带两个插座,四芯:总负、行车和转向;两芯:刹车正、负

先拆开背部中间两颗螺丝,拆除线夹

拿下背板,看见PCB背面

撬黑色内芯四个卡扣,分离开灯罩

轻松拿下PCB板

PCB正面,好多电阻和2835灯珠

二、三极管型号

根据PCB绘制了下电路图,顺便,测试了一下运行数据,因为我的可调最高48V,没法测五十多伏。

      灯亮度还可以,这个就没拍了,我主要是想看看刹车灯和行车灯共用灯珠是怎么工作的,从图上可以看出,刹车正极通过 2L (PNP三极管)给红色灯珠供电,和行车灯共用负极,而刹车负极只是控制2L导通和截止,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管电动车是高刹还是低刹,都可以很方便的实现对刹车灯的控制。

网友A:
可以试试可调电源,串联电池组,能得到更高电压,充电钻等有保护板电池组,要增加旁路二极管,万一保护避免反向击穿。楼主车灯元件通用的话,可以互换修复。

网友:
26mA亮度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可调电源,串联电池组,能得到更高电压,充电钻等有保护板电池组,要增加旁路二极管,万一保护避免 ...

谢谢!这个方法以后可以借鉴,不过这个灯本来就是36-60V的,拆开了就随便测了一下,原车尾灯是钨丝灯,不能直接替换,主要是想加个刹车灯。

楼主:
亮度还可以,尾灯嘛,也没必要非常的亮。

网友:
建议led灯一律降低一半电流(功率)用,够用节能长命

网友:
LED用洞洞板直接焊接了,用1W的流明封装的,可以用小电流工作,寿命很长,贴片小功率LED小电流不够亮,大电流寿命短。

网友:
这么多LED串起来。一个挂就不亮了。;

网友:
不是铝基板的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用可调电源是个好方法。。。

网友:
LED串起来。一个挂就不亮了

网友(2023-10-17):
折腾折腾乐在其中!

网友(2025-03-14):
我的电动车尾灯和这个基本一样,现在开行车灯车就不走,拔掉尾灯也是不走。  行车灯可以正常亮,刹车时行车灯亮度也会加大。左右转向灯也正常。估计哪里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