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铁锚充电器能改下充大艺a3电池吗

楼主(2023-09-17):
这个插脚能改一下改成通用的吧也能充铁锚也能充大艺的

网友A:
中间的6脚是负责平衡充的,要电池内也有相应的电路才行。
才大艺的电池没有平衡充,大艺款的杂牌更没有。
如果是要新买电池,直接买铁锚原装电池,价格比大艺便宜,电芯比大艺好,带平衡充,还能兼容所有大艺a3和大艺款。更有21700电芯的。
如果手里有大艺或者大艺款,先凑活着用吧,别惦记这个充电器了,大艺改平衡充的花费,比直接买铁锚电池都贵(咸鱼大概行情,5芯的45,10芯4.0的80,6.0的145,21700的1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6脚是负责平衡充的,要电池内也有相应的电路才行。
才大艺的电池没有平衡充,大艺款的杂牌更没有。
...

哦哦谢谢明白了

网友B:
大艺电池装个座和10K电阻,铁锚充电器装个座就可以

网友C:
大有的20v充电器便宜  不知道好不好改?  似乎充电也有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艺电池装个座和10K电阻,铁锚充电器装个座就可以

大神这一根根的都是啥线  我是小白不懂

网友:
平衡充电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一根根的都是啥线  我是小白不懂

平衡充电线

网友D:
没用过这种座插,都是用5.5X2.1那种圆插充电,电池包内部应该有均衡电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这种座插,都是用5.5X2.1那种圆插充电,电池包内部应该有均衡电路吧

基本里面都带均衡电路。

网友:
带不带圆口 里面基本都有平衡电路  就是平衡精度未知而已

网友:
两个脚的充电器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6脚是负责平衡充的,要电池内也有相应的电路才行。
才大艺的电池没有平衡充,大艺款的杂牌更没有。
...

嗯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有的20v充电器便宜  不知道好不好改?  似乎充电也有协议?

有协议!

网友(2023-10-24):
铁锚的这个思路挺好,电池里面都是硬连接,没有碰到电子元件,全部功能都交给充电器,可以实现均衡。

网友(2024-03-07):
引用 网友E:
基本里面都带均衡电路。

刚刚测了下我的电池包,充满电之后串联的单体电压差距比较大,应该是不带平衡充电的

网友(2024-06-13):
引用 网友B:
大艺电池装个座和10K电阻,铁锚充电器装个座就可以

电阻接哪里哥哥。

网友(2024-09-01):
铁锚16.8v的座充可以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