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拆解20年前的老硬盘IBM-H3133-A2(存储空间133M)

楼主(2023-09-17):
日本制造,拆开是单碟133M,IDE接口

满身都是数字编号

存储空间133M,

看集成度都不高的片子,就是老家伙

这是缓存吧,日本三菱芯片,是不是7M缓存啊?

日立株式会社 HD153031RF

IBM独立芯片  IBM 96

这一群都是小块子,基本没有啥集成度

老硬盘做得精致,使用方便。主从跳线设计方便

使用方便

主从盘,跳线精致

盘体和主板连线插口

可能长时间接触回出问题

盘体还有胶布密封

硬盘旁边有个长方的小窗口,拆开,看到盘片,不知道要看什么?

打开看,对着里面是盘片

右上方有个小孔,感觉是加油孔,拆开小孔下方也是盘片,不知道小孔是干什么的?

是一个单碟片

看见磁铁了,下方

两块

拆下来,不能分解

无可奈何,请教高手,怎么样卸磁铁片下来?

其实拆硬盘,其它没什么用,就是奔着两块磁铁。可能还有点用。

但是拆到这里,不知道怎么样下手,两块磁铁看到,没有螺丝钉了,没拆下来。

有什么办法?高人,请指导,谢谢!

网友:
粘住的,撬试试

网友A:
这个盘的年龄怕是不止二十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盘的年龄怕是不止二十年。

绝对不只,20年前大概是40G或者80G是主流吧?

网友:
这个容量还装不了现在的一个软件。

网友:
孔是平衡内外压力的?

网友B:
想想科技真的发展得快,133M在现在看来真是不值一提的容量,但当年也曾是存储界最靓的崽。想想当年自己第一台电脑为了80G还是一百G纠结,现在几个T的硬盘都满大街是了,真的要感叹一下

楼主:
敲打了,也没打开,撬了,不动。没有螺丝钉了,是不是铆钉啊?

请教高手,还有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盘的年龄怕是不止二十年。

I芯片BM 96  是不是1996年?

网友:
这才多少年的功夫存储容量直接起飞了

网友:
那时候都是日本电子大行天下

网友C:
这结构,正好可以做个螺丝刀加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结构,正好可以做个螺丝刀加磁器

送给你朋友,要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送给你朋友,要不?

哈哈,多谢了,手头也有好几个坏硬盘在吃灰

网友:
这是三十年前的产品吧,20年前硬盘容量都十几g了

网友:
立起来,平口螺丝刀,沿中间的缝隙,砸!破不破就看运气了!我的没砸破。多年前我搞了4块这样的磁铁做了个拉饵盘,钓鱼最快时速过百,野钓小鲫鱼,非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想科技真的发展得快,133M在现在看来真是不值一提的容量,但当年也曾是存储界最靓的崽。想想当年自己第一 ...

用过DOS6.2系统,windows3.1系统的路过,1.44MB的3.5吋软盘6张一个系统搞定

网友:
应该能提炼出不少金子

网友:
金灿灿的插脚,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