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投影改风扇失败

楼主(2023-09-17):
这款投影实际分辨率800*600,看看地面波电视还是挺清楚的,屏幕单独散热风扇,使用一段时间后有液滴撒到屏幕上,擦过两次了,拆屏幕麻烦。实测电流比标称大很多,比主风扇电流还大,实测机器风扇供电是9V,有个4010风扇位,装上一个4010风扇(黄线是假的,一头接红线,一头端子没剥皮,免得接错),通电试了一会,屏幕中心变暗,散热不够,改装失败。原风机型号没找到一样外观的,装回去将就用。

网友:
把风扇的电压提高到12伏试试

网友:
加一个倒流锥,将风压和风速提高

网友A:
有时候不是头脑发热想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不是头脑发热想当然!

愿闻其详

网友:
投影仪加风扇是不是要考虑风道清洁度?不然用几天吹的到处都是灰?

网友:
这个不能随便换的,风量需要一致或更大些才行

网友A:
一般散热风扇都是采用抽风模式,把热量抽走而不是对账热源吹风,另外风扇的工作电压比标称电压低也是散热效果不明显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散热风扇都是采用抽风模式,把热量抽走而不是对账热源吹风,另外风扇的工作电压比标称电压低也是散热效 ...

光源主风机确实是抽风模式,屏幕看上去是内循环送风,电流比标称大了很多,我怀疑发热把润滑油甩出来了,手上有个4010轴流风机先试一下,现已下单类似涡轮风机,到货再试试。

网友:
防尘才是大问题吧,这种结构的投影机不做好防尘,吹几天就没法看了

楼主:
涡轮风机到货,电流稳定后和标称值一致,就是固定耳不在中间,原来的螺丝不够长,找了个差不多的,螺纹不匹配,只能拧一点,应该是M2.5的,螺丝已下单。

楼主:
螺丝到货装上后试用一段时间后也有液滴,问卖家说一般不会有油撒出,有待观查。

网友(2024-04-02):
这个投影什么牌子的,单独可以收地面波?

网友:
改涡轮风扇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