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玩转GPD Win3迷你笔记本之第二季:外接雷电显卡坞

楼主(2023-09-17):
相信有部分朋友已经看过了我的帖子(玩转GPD Win3之第一季:改造、升级本体),文中提到了雷电显卡扩展坞。本来想在完全做好以后一起发,后来因为发现图片太多,外壳制作过程中胶水凝固时间又长,粘合步骤又多,决定先将显卡坞本体 制作过程先发出来。
在动手之前,先考虑用雷电3还是雷电4比较合算,然后上网查询了一些相关资料,并有了大概的一个了解。据悉因为受到18号超强台风“挤牙膏”的影响,因特尔产能下降了60%,雷电4的提升非常有限,就外接显卡而言,雷电4的性能仅仅是从雷电3的单向传输40G、双向传输20G提升为单双向传输均为40G。Win3屏幕太小,接显卡坞自然要外接显示器,不需考虑数据回传,所以双向传输根本没意义。至于其它功能上的提升,相对本文来说毫无意义。考虑到有着将近千元的差价以及手头经济情况,我毫不犹疑选择了3代雷电核心板,265+18元运费可算是物美价廉:

显卡座就用以前废弃的富士通G42小主机上拆下来的,一直没有扔掉,稍加改造完美适配:

电源仍旧用台达小1U,拆掉除12V、开关信号、待机5V以外的所有接线,并留下显卡6P线,外加电压变换器转换至20V,用螺丝固定在电源末端组合成一个整体:

显卡转延长接线:

先随便组合起来看看效果,赶脚很不错的样子:

支架切掉多余的、防碍安装的部分,喷漆保护(实际后期安装过程中还经历了好几次小小的改动,才完全适合各个部件的安装):

重新钻上两个孔,用硬盘螺丝和电源组合在一起。硬盘螺丝是个好东西,不生锈,螺丝帽又薄,安装基本好不影响其它部件:

整体安装好,用一块木板做底座,组合起来。安装时发现显卡转接线不合适,空间位置不够。重新买了一个90度的才能装上去。确定位置合适后用AB胶固定显卡座及电路板;雷电板则用三颗螺丝和三个塑料空心柱固定在底板上,开起试机:

测试中用过全新国产被动雷电线,30到60元都买过,没有一根好用的!!!有不能识别的,有频繁掉线的,一度以为是电脑或雷电板的问题。后来听了别人的建议,买了一根40元的二手HP主动线,一举成功:

华硕1065的显卡卡,3DMark 11测试分数13380,不知道正常不?

接下来先用黑色有机玻璃做个前面板,我一向喜欢黑色,总觉得黑色代表尊贵、高端。取一块透明塑料片做模板,摆好,油性笔画出孔位:

美工刀划开,放上去试一下,完美!

在有机玻璃上放好塑料片,画出切割线路:

电钻打好孔,再用线锯锯开,锉刀修整:

效果可以哦。电源开关用12MM的一体机械开关,找到合适位置钻孔安装。开关内置的指示灯接待机5V,直观显示电源通电状态,黑暗环境下还能指示开关的位置:

最终装机效果,赶脚视觉效果还是蛮杠的:

目前亚克力外壳已经在制作过程中,估计一周内出炉。本着小巧方便的出发点,终止于美观大方目的,我相信这个外壳一出幕必惊艳全场!到时再来发“玩转GPD Win3之第三季:显卡坞外壳”的帖子,有兴趣的朋友不防来个追贴行动吧。

补充内容 (2023-9-30 14:04):
各位朋友,此续集已出,欢迎点击连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6696-1-1.html,跳转观看《玩转GPD Win3迷你笔记本之第三季:显...

网友A:
只能说浪费钱和时间,真要用起来还难受。

网友B:
电源开关用12CM的一体机械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浪费钱和时间,真要用起来还难受。

不难受,我用它玩单机杠杠的,孤岛危机、古墓丽影、DOOM4通吃。接上HMZ-T3,3D也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开关用12CM的一体机械开关?

是的,直接控制开关信号线接地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难受,我用它玩单机杠杠的,孤岛危机、古墓丽影、DOOM4通吃。接上HMZ-T3,3D也很爽。

...

你现在拉着一条长线还看个小破屏叫不难受?

用买转折卡那些钱在加一点改成amd的itx主机显卡性能提升30%还能用大屏幕玩,你觉得哪个爽?

而且我玩个游戏按个开关就可以了,你玩个游戏还要接一堆线,我打玩一局你才开机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直接控制开关信号线接地就行。

12厘米的开关太大了吧,12mm的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拉着一条长线还看个小破屏叫不难受?

用买转折卡那些钱在加一点改成amd的itx主机显卡性能提升30% ...

第一、显卡外接24寸大屏。连接爱普生BT35E是40寸屏,连接HMZ—-T3的话那是100寸超大屏了;第二,小主机我有,工作奔波携带不方便,已经转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厘米的开关太大了吧,12mm的还差不多。

打错了,是12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显卡外接24寸大屏。连接爱普生BT35E是40寸屏,连接HMZ—-T3的话那是100寸超大屏了;第二,小 ...

问题是你显卡+电源+转折卡没比一个itx主机体积小了多少,但麻烦可多了而且性能也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显卡+电源+转折卡没比一个itx主机体积小了多少,但麻烦可多了而且性能也差了。 ...

你理解错了,扩展坞只是放家里用,接好在那里了,回来把雷电线往机器上一插,供电传输数据一条线搞定。早上起来只带电脑、底座、充电器,去到单位也有显示器和键盘鼠标,一接就成。真的不难受。

网友C:
扩展坞是走的PCIe协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扩展坞只是放家里用,接好在那里了,回来把雷电线往机器上一插,供电传输数据一条线搞定。早 ...

既然单位有电脑了,那为什么不直接把显卡插电脑上玩非要搞个底座,这不是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扩展坞是走的PCIe协议吗

不是,雷电4协议,支持供电、数据传输、2个4KHDMI信号传输入,USB3.2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单位有电脑了,那为什么不直接把显卡插电脑上玩非要搞个底座,这不是画蛇添足? ...

兄弟,单位不能玩游戏,只能办公,回到家里才玩游戏。而且我的办公地点目前有四个,以后可能增加更多。不可能提着电脑主机到处跑吧?有时还要拿着电脑去现场调试设备。你觉得怎样配这台电脑合适?

网友:
不错,灵活使用,方便到处跑。

网友D:
这样使用的稳定性待考究,需要重点观注供电和散热,另外就是type-c线材的质量,不建议长期这样使用

网友E:
看了上个帖子,查了一下机器,配置不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使用的稳定性待考究,需要重点观注供电和散热,另外就是type-c线材的质量,不建议长期这样使用 ...

感谢支持!发贴之前实际已经使用了将近一个月。古墓9和DOOM4已经通关,期间有外接显示器,也有用索尼头显开启3D功能,均正常使用暂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上个帖子,查了一下机器,配置不低呀。

感谢支持!也是考虑到配置足够才买的机器。也准备好了这次买机没异常至少也要用个七八年才会换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