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内存以后会不会淘汰或被集成到其他硬件?

楼主(2023-09-17):
当初内存的设计,主要考虑CPU的高速和机械硬盘低速之间的矛,设立了一个中间过渡。
现在家用和普通商用电脑普及SSD了,而且SSD速度也越来越快了,内存会不会逐渐被淘汰?

网友A:
已经有把内存集成到cpu的设计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把内存集成到cpu的设计方案

intel几年前的傲腾,可能就在打内存的主意

网友B:
淘汰不太可能,ssd再快也跟不上内存,内存集成到CPU有可能,现在好多CPU都是大小两个芯片,把其中一个改成内存芯片
5G-6G网络彻底普及后淘汰硬盘倒是很可能,资料都保存在网络上,下载速度比ssd还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汰不太可能,ssd再快也跟不上内存,内存集成到CPU有可能,现在好多CPU都是大小两个芯片,把其中一个改成 ...

前提是得充会员啊 不充会员下载十几kb

网友:
我想的刚好相反,是内存淘汰硬盘,用电池可以保存数据,直接用内存代替硬盘寿命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汰不太可能,ssd再快也跟不上内存,内存集成到CPU有可能,现在好多CPU都是大小两个芯片,把其中一个改成 ...

CPU缓存,是不是有点内存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提是得充会员啊 不充会员下载十几kb

某度网盘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缓存,是不是有点内存的味道?

这个又比内存快得多了,缓存做几个G的话成本可能要上天

网友D:
内存未必会淘汰,硬盘倒是有可能被淘汰,云盘可能就是未来的硬盘。

网友:
固态有刷写次数,多了就不行。

内存以电为基础交换数据,读写基本是无限次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内存未必会淘汰,硬盘倒是有可能被淘汰,云盘可能就是未来的硬盘。

1、网络
2、安全
这些问题都不考虑吗

网友:
参考下12代1240P的内存和缓存的速度
硬盘要达到内存的速度只能说有可能,目前PCI-E 4.0 16x满速可以到32G/s
但是取代内存难说,毕竟寿命摆在这里,内存只要不损坏,可以说是无限寿命
而SSD只要还使用nand flash,那么就必须考虑寿命问题
还有内存速度也在发展,我记得十几年前用的1代酷睿,内存读写大概在5G/s左右,L1缓存也就在100G/s
十几年过去了,L1速度都已经发展到2T/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网络
2、安全
这些问题都不考虑吗

不可能替代全部,在对安全敏感的场合可能替代不了。

网友:
短时间内不会

网友F:
傲腾倒是一个可以替代内存和硬盘的存在,一些服务器主板已经支持傲腾内存条了的
但是因特尔官方都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傲腾倒是一个可以替代内存和硬盘的存在,一些服务器主板已经支持傲腾内存条了的
但是因特尔官方都放弃了。 ...

intel是贼心不死,当年硬生生把集显弄死了,后来北桥也被集成了,估计南桥迟早也要集成。

网友:
嵌入式系统不是很多都cpu集成内存了,看应用场合,这事儿只要敢想,就有人敢实现

网友:
https://news.mydrivers.com/1/933/933879.htm
inter已经开始将内存与CPU集成,类似于烂果子家的M1
M1已经在大约3年前开始搞这种封装了,优点是内存高带宽和低延迟,带来无比强悍的图形性能,缺点是没有后续升级的可能性
至于南北桥,在主流的移动端低功耗U已经完全集成,高功耗U和桌面型号只是为了扩展性没有集成而已
反观隔壁家,移动端已经基本完全集成南北桥,桌面端X300系列主板甚至没有PCH,一颗AM4的CPU也是可以集成南北桥当作SOC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