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补不锈钢盆

楼主(2023-09-17):
一个不锈钢盆洗菜沥水用的,有个沙眼漏水,
长期不用,今天有空准备修一下,
先是用火枪把沙眼附近烧红,用磷铜焊条焊,
结果焊不住,焊条烧化了成为小球往下滚,
我记得以前也补过其他不锈钢锅,
那时好像先用钢丝刷清理表面,后来用银焊条很好焊的,
加了点硼砂当助焊剂,反正这次焊不住,反而把盆烧变形了,
一通锤子敲整形,结果原本的沙眼没焊住,
用手电一照又多了2个漏光处,看来这盆材质太差,死马当活马医,
我找到了签到红包买的紫铜铆钉2毫米的,
然后用2毫米钻头把不锈钢盆漏光的地方都钻一个孔,
放入紫铜铆钉,用斜嘴钳剪短,
然后锤子敲扁,敲完用手电一照,
又多了两个漏光的地方,继续补吧,
一个盆一共补了5个铆钉,补完了放水测试,
一点不漏,维修完成,这个盆反正也不放炉子上烧,
只是洗菜用的,估计还能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A:
送你一句话。。。。。别太委屈自己。人生就3万多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你一句话。。。。。别太委屈自己。人生就3万多天。

得,再漏就扔了买新的,也就几元钱的事,我这也是让紫铜铆钉发挥一下用处,测试一下,这么补完能用多久。

网友:
洗盘的时候,会把手刮出血

网友:
这维修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
换个好的吧,一个好质量的盆可以用一辈子,而且天天用着顺手看着舒心。

网友B:
我用个铝箔胶带粘一下算事。
补焊的东西怕有毒,都不敢装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个铝箔胶带粘一下算事。
补焊的东西怕有毒,都不敢装吃的。

+1,另外这盆怕根本不是撸主说的"不锈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另外这盆怕根本不是撸主说的"不锈钢"...

沥水的不是孔越多越好吗?

网友:
你这一番折腾不如买个新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沥水的不是孔越多越好吗?

他这个是沥水篮下的接水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是沥水篮下的接水盆...

瞧我这眼神,把边上的滚花看成网孔了。

网友:
有氩弧焊就可以试试  没有就别试了  太薄难搞

网友:
不锈钢的也锈了

网友:
铝铆钉铆起来倒是可以用,不锈钢盆能锈了说明了啥?说明了可能是不锈铁的或者不是食品级的,一个盆也不贵,建议换个新的质量好的,一家能用几个盆?

网友:
换个质量好的吧

网友:
我的电磁炉上煮火锅,有汤滴到炉板上,找半天才发现锅耳焊点出一个小孔,也是铜电线切一段卯上就不漏了。
不锈钢可能适合气保焊~就是焊不锈钢窗栏杆那种,不过嫌麻烦铜丝铆一下拉倒。

网友:
补补更健康

网友:
哈哈,看抖音,有万能焊接锡,打火机就能干活的那种,主播喊,虚假宣传赔1W

网友:
数码的人,不用助焊剂补锡是不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