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HST-6225,一个不一样的松下EZ6225来求助!望大佬赐教

楼主(2023-09-18):
海鲜市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松下EZ6225。

个人判断是 松下代工的产品比较稀奇就打黑买来了。

到手拆果然和6225没区别散热片啥的都有,比7410感觉更细致。

然而接电不动没反应, 但是主板好像也没事。
检查电机和波箱都没问题,电机碳刷都没啥磨损。

求大佬指点下应该怎样排查下问题。
有大神能帮忙指点下吗?
顺便问下  这个正负极是不是大螺丝一边的是负极。

网友:
正负极上网看看别人的晒图就能知道

网友:
买了个寂寞

网友A:
对应电池上面的标识就能分辨出来,万用表先测试下通断,电压,看看是板子还是电机。我也看到这个了,没敢买

楼主:
玩嘛 不折腾啥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电池上面的标识就能分辨出来,万用表先测试下通断,电压,看看是板子还是电机。我也看到这个了,没敢买 ...

额 我试了 电机  波箱都是好的。。。现在还是不动我又不会检测电路板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应电池上面的标识就能分辨出来,万用表先测试下通断,电压,看看是板子还是电机。我也看到这个了,没敢买 ...

还不如买我的7410  好的才158

楼主:
请大佬指点下啊。。我测试了

1。这个有电压,也能点亮灯,咋就不转了。按一下电机抖动一点点,

2.电机换到我的7410上电机又能转只是偶尔声音比较尖锐。

3.换好的电机在这个机器上还是轻微抖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买我的7410  好的才158

主要是折腾。。。7410我有啦。

网友C:
这种半截的机子,裸露了板子和开关,最好都拆下下来清洁一下,如果还不行,很大问题就是板子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折腾。。。7410我有啦。

先清理波箱  可能是油脂劣化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半截的机子,裸露了板子和开关,最好都拆下下来清洁一下,如果还不行,很大问题就是板子问题了 ...

不是半截的是全部我拆开了。。。现在单独插 波箱都不行。但是有电啊!头晕了。电压也对啊3.9V   电机放在别的机器也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清理波箱  可能是油脂劣化卡住了

多谢  波箱是好的。。。哎单插电机都不动哎

楼主:
感谢大家完美修复。。。问题是我买的夹子质量差我晕。。。。千万不要买便宜夹子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电池上面的标识就能分辨出来,万用表先测试下通断,电压,看看是板子还是电机。我也看到这个了,没敢买 ...

这个是全好的 是我的电夹子里面就一根细铜丝电流不够。。。测试完毕  太好了!80打黑成功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全好的 是我的电夹子里面就一根细铜丝电流不够。。。测试完毕  太好了!80打黑成功 ...

晒个完整的图片欣赏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晒个完整的图片欣赏一下嘛

这个成色一般但是里面很干净。 触角上的塑料垫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晒个完整的图片欣赏一下嘛

网友:
果然便宜没有好货,以下自己也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