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Air 16G插卡版扩容128G,一波三折成功后却没米赚!

楼主(2023-09-18):
邻居一台iPad Air 16G WIFI+4G版(可插SIM卡),要扩到最大容量,说是存放图片视频用

上加热台拆机

不是纯原装机,两个屏幕都是换过的,HOME键排线排插与主板FPC连接器上的黑贴纸还贴在主板屏蔽罩上

拆下屏蔽罩,原16G硬盘来个特写

快克861直风枪拆下硬盘,这底部的胶有些硬,不好拆,那么小心还是掉焊盘了

编程器读取原硬盘底层资料,写入128G专用硬盘

处理干净主板焊盘,其中有一个PIN需要补点(掉点的最右边那个),未拍补好点的图

128G硬盘植好锡

JZR7700旋风枪焊回硬盘,洗干净后来个特写

尴尬了,刷机有问题,显示苹果LOGO也是有问题的,以为是没焊好,反复的重焊几次也一样情况,可是把保修标记洗了,这下可好了,没得保修了,后来又全擦除后重写分区表及底层也一样现象,看来是没救了

为了验证是否是主板问题,焊回原16G硬盘,是OK的

重新购买128G专用硬盘,可贵啦,又耽误几天了

写底层、植锡、焊接就没拍照了,这次焊好后没有反硬盘保修标记洗掉,怕再赔了,装个测机屏在苹果系统中刷机,亮起了正常的苹果LOGO,(WINDOWS下爱思助手刷不过的,包括用iTunes)

装好主板屏蔽罩,iPad内部要清洗干净

用爱思激活下,查看验机报告,扩容机128G,神了,后摄像头被换过,却显示正常,爱思报告也只能参考下

装好屏幕

完美扩容到128G,邻居再也不担心容量不足了

芭比Q了,没鸡腿吃了,赔了一个128G专用硬盘
END

网友A:
看来我的Air32G还是别升级了

网友:
高手就是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的Air32G还是别升级了

32g太小了,存几部电影就满了

网友:
专业啊,羡慕

网友B:
楼主好技术,不过看了报价,我的air2就忍了32g。好在系统升级到15之后可以支持otc优盘。

网友:
要是老平板,可以定时开关机的话,并自动开机后,能自动进入图片并自动以幻灯片播放,当成数量相框用,倒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技术,不过看了报价,我的air2就忍了32g。好在系统升级到15之后可以支持otc优盘。 ...

单纯保存照片的话,相片先在电脑上用软件处理一下,32GB可以保存大概15000张照片以上了,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
看来是让一个硬盘给坑了

网友:
硬盘不能用是什么原因,次品?

网友C:
有个ipad五代32G,如果扩容不知道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ipad五代32G,如果扩容不知道多少钱?

5代比air2好,2017年的,精工品质维修价格不会很便宜的,价见我网站

网友:
专业人士也有翻车的时候啊

网友:
这个得要专业人士

网友:
也有可能硬盘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D:
楼主是为了美女赔了个硬盘而已,肯定不亏的。感谢楼主的展示,开眼界了。

网友:
大神,我的Air黑屏不开机充电没反应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为了美女赔了个硬盘而已,肯定不亏的。感谢楼主的展示,开眼界了。 ...

主要还是美女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