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个台湾产的TAC-10L(SR)大同电锅

楼主(2023-09-18):
        一个台湾2016年生产的大同牌电锅的工作指示灯不亮了,但加热与保温均正常,忍了一段时间,从未拆开过,今天把它拆开修一下,顺便将它的结构和做工展示给大家。据了解,大同电锅在台湾的知名度很高,电锅主要用来蒸、炖食品。本款电锅型号为TAC-10L(SR),属于入门款,其原理是锅内水烧干后双金属片升温形变从而触发开关跳起切断主加热管电源,与机械式煮蛋器原理一样。

外观

外锅整体铝铸,因长久使用,内表面被腐蚀。

底部

铭牌,功率700W

底部

触点

主加热开关跳起后,这块40W的PTC继续通电负责保温,因此只要插着电,即便机械开关已跳起,但电锅还会一直通电保温,升级款的设了保温开关,可以切断保温PTC加热片电源。

指示灯氖泡一边已齐根断

这个氖泡不小,手头只有小号的。好在根部玻璃够长,于是用电磨把根部玻璃磨一些露出铜丝后焊上

焊好后,焊接处打上高温密封胶再包上金手指胶带,外面再涂上密封胶防水。

测一下氖泡串联的电阻194.8K

两插,做工相当可以,线材是耐高温的硅胶材质

插电锅这头的内部插片,有压簧确保可靠接触。

装好上电,指示灯亮起,收工。明早蒸包子靠它了。它默默奉献了7年,每天都离不开它。

全文完,感谢观看!

网友:
这个电饭锅样式有够老土的,不过里面做工用料,媲美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电锅,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
一个台湾2016年生产的大同牌电锅的工作指示灯不亮了

网友:
氖泡配的电阻阻值太小,果然是110V地区的。220V要用350K以上,功率才小于0.1W

网友:
锅底标签220V,电源插头标注125V,这个电饭锅究竟是220V的还是110V的?

网友:
民国105年哈哈,触点好像烧了,抛光一下

网友:
够老土的,不过做工用料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种电锅二十几年前大行其道。

网友:
中华民国105年

网友:
烧黑了用不久不如换个灯

网友:
做工可以啊

网友:
说实话质量不如90年代满大街的三角牌电饭锅

那玩意儿真不容易坏,家里还有一个,早不用了,没有坏,不想用了,太老土了

网友:
之前看过介绍,大同电锅质量非常好,岛上的名牌产品

网友:
换成LED但电阻要串两个再串个4007

网友:
做工可以啊,质量很好。

网友:
这质量,相当好了!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腐蚀挺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