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恢复一个扩容盘,并请教量产的扫描级别

楼主(2023-09-18):
闲着没事,便宜价买个几张这种卡片式U盘(不想帮他做广告,图片给盖住了)。
像这种广告U盘一般不太会扩容,送客户用的,本想讨好客户,如果是扩容盘,不仅讨不到好,
反而可能搞坏了客户数据结果找骂。
可惜这些是例外,它真的是扩容的(128M->16G)。

其中主控还有2批,一批没找到工具,先放一边了,
另一批4个,其中有一个量产成功,先来报个喜。

本体特写。

U盘使用全盘扫描工具,多个工具无一通过,ChipGenius也说的很诚恳:

|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usb disk)
|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
|  协议版本: USB 2.00
|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  电力消耗: 100mA
|
|  USB设备ID: VID = 1908 PID = 1320
| 设备序列号: 3727499697312872
|
| 设备修订版: 0000
|
| 产品制造商: usb
|  产品型号: disk
| 产品修订版: 2.60
|
|  主控厂商: Micov(迈科)
|  主控型号: MW8209(MXT6208E)
| 闪存识别码: 98F19015 - KIOXIA(铠侠) TC58NVG0S3ETA00 - 1CE/单通道 [SLC-2K] -> 总容量 = 128MB
|
|  友情提示: 在对该盘进行读写操作前,请退出本工具并重新拔插该盘!
|
|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micov.html
|
|
| 可能的闪存型号
| ------------------
| [1CE]TC58NVG0S3ETA00 x 1片/通道 x 1通道
|
|
|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
| [通道 0]        [通道 1]
|

4个U盘量产工具都能识别,但只有一个能识别闪存,
于是量产之。

级别不知道哪个合适,索性来个最慢的,量产成功,
共1024个块,扫出16个坏块,恢复121MB,
再次全盘扫描,没问题。

看在码字挺辛苦,下面是我想请教大家的问题,
如果有知道的大哥,也盼着不吝赐教啊:

问题1:

这个量产工具的选项很多,共有10个,并且还有重复的,
其中高格、直接量产容易理解,而其他的那些,大家知它们的含义吗?

| 高级格式化闪存
| 级别0,超高速格式化
| 级别1,高速扫描
| 级别2,快速扫描
| 级别3,慢速扫描2
| 级别4,慢速扫描1
| 级别5,超慢速扫描
| 级别6,低速扫描
| 级别7,慢速扫描
| 级别8,超慢速扫描
| 级别9,级别9, 直接量产(8209已扫描)

问题2:
同样U盘我有4个,上面只搞成功1个,
另外的3个因为量产工具不识别闪存,没法量产:

它们的闪存分别是:
01F1801D - Spansion(飞索) S34ML01G2 - 1CE/单通道 [SLC-2K]
C2F18095 - MXIC(旺宏) - 1CE/单通道 [SLC]
唉这个厂家,4张U盘3种闪存,并且其中两种还是冷门的。。。。。
仔细看了下量产工具的数据库(UdToolsFlashConfig.ini、UdToolsFlashConfig2.ini、UdToolsFlashConfig3.ini),
两种不识别的闪存确实不在里面,也不知道当年商家怎么搞定的,大家知道有没有办法处理吗?

想必会有兄弟建议直接扔了,其实从实用角度出发,我也赞同,这U盘根本就不值钱也没啥用,唯一亮点是SLC的。
但是,咱们玩量产的,投入的尽力其实远远大于收益,有几个人是为了节约时间才研究量产的呢,玩的就是攻克难关的过程,图个乐不是

网友:
扩容盘,这应该也属于诈骗吧。

网友A:
16G都扩容,真是太奸商了

网友B:
这类黑胶体的U盘的确要注意点,很多是1G以下的真实容量扩容到了几十G,量产的选项决定是否屏蔽坏道,如直接量产,意味着像扩容一样的,不论是否发现坏道,都会完成量产。如果| 级别5,超慢速扫描,那么量产的时间将会很长,且能发现大部分坏道。黑胶体的SLC并不看好,因为只是屏蔽了更多的坏道。

网友:
扩容盘我也买到过一个,被我发现了,结果退款不退货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G都扩容,真是太奸商了

生产厂家穷疯了

网友:
看到黑胶体直接扔就行了...

网友:
这还不是最坑的,128M还能存几十首歌,
最坑的是1M flash

网友:
世风日下,JS横行 …… 剩史啊

网友:
LED焊盘还留了,好评

网友:
好几个财务过期的盾或者key(5年前的),只量产了成功了一个,其它的用软件识别不出来主控。成功的和你这个主控一样,有256M,只能格式化成fat格式,竟然还能使用

网友:
扩容盘呀!防不胜防!

网友:
扩容盘颗粒还不行

网友:
还是slc的?可真稀罕

网友:
黑胶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黑胶体的U盘的确要注意点,很多是1G以下的真实容量扩容到了几十G,量产的选项决定是否屏蔽坏道,如直接 ...

量产的选项决定是否屏蔽坏道,这个事项学习到了。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