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搜刮出锂亚电池840mA时电量

楼主(2023-09-18):
前面贴说到用旧的锂亚电池为电压表头供电,前几天有时间,旧锂亚电池串个电阻和发光管放电,看还能放出多少电来,,,200欧电阻+红色二极管,放了5天,算了算放出来这么些电,然后5.75mA电流放电时还剩2.9v电压,空载未知,继续放

网友:
随着电压降低,电流也减小的。

网友:
这类电池只适合小电流间隙放电,这样寿命才长。在室温以下最长放置10年以上都还有电,不漏液。

网友A:
小电流放电、大电流放电,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样算法正确不?

网友:
楼主厉害。。、

     这么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放电、大电流放电,是不一样的。

对锂亚硫酰氯电池来说,5mA已经是很大的电流了

网友:
我觉得恒流放电测量才准确吧

网友:
加上 焦耳小偷 直到电池漏液

网友:
不足一百小时。

网友:
这是那种一次性的大容量锂电池吗?

网友:
这个适合小电流放电,不如焊两根线给3V的万用表供电

网友:
据说测试一个周期不准的,要多测几个周期。

网友:
虽然搜刮出来了,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网友B:
3V万用表供电,可用三五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万用表供电,可用三五年

又放了60个小时,今个量带载1.6,空载2.1,几乎没电了,我想按850-1000ma剩余电量差不多,当然要换成14500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