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锂电锯改电池插脚

楼主(2023-09-18):
     咸鱼买了个廉价锂电锯,价格便宜东西也一般般吧,买的时候就是看它的底板还可以所以买的,买的是裸锯,电池插脚也不知道是啥规格,不过反正都是要改的(因为之前有牧田电池,好几个工具都改为牧田插脚了)。到手就动手改造,结果也还满意。话不多说,上图才是硬道理。

拆开之后的把手外壳

原装插脚

侧面来一张

这是牧田插脚,也是咸鱼买来的

已经改造好了
改造的太入神,忘记拍过程了。

底部来一张

装上电池,还是比较满意的。

最后谢谢大家的观赏!!!!

网友:
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网友A:
各种插脚差别大吗,全部做成统一的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种插脚差别大吗,全部做成统一的就好了

对抚摸党,收藏党来说;好东西被毁。

网友:
再造的不错!
对得起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插脚差别大吗,全部做成统一的就好了

千差万别,完全是割掉原来的,装上改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抚摸党,收藏党来说;好东西被毁。

确实是这样的,不过我要的是实用方便

网友:
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谁来统一下电池接口?

网友:
方便了许多

网友C:
改了接口是方便多了,我几种工具每一种都不同接口,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了接口是方便多了,我几种工具每一种都不同接口,麻烦

是的,一是方便,二是电池不需要买那么多

网友:
没看懂怎么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