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工好的微波炉修了又修,上次换的接线柱又坏了,这次换新微波管了

楼主(2023-09-18):
主要是白钢内胆的舒适耐用

网友:
微波炉主要是耐用,因为电流大,接线柱很容易老化松动

网友:
还是换了放心

网友:
这种6mm插拔式接线端子过10A我觉得比较危险。用螺丝锁死或者直接锡焊耐用一点。

网友:
现在的磁控管又不贵,不行就换

网友A:
2000年入美的不锈钢内胆机械款平常就热热牛奶什么短时间工作,因工作未停直接开门烧过几次保险,照明灯改led。至今正常服役中。

网友B:
变频式就有点复杂

网友:
20年前入的LG机械微波炉,基本上天天在用,至今没有问题。

网友C:
这玩意我家用是永久不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式就有点复杂

变频器和磁控管是专用的,火候大且调节范围大,技术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我家用是永久不坏的

主要加热效率高

网友D:
接触到微波炉多了,关于这个引脚,及个别磁控管两引脚间电容击穿的、一台引脚生锈的,其它问题没遇到过。楼主你更换的这个引脚要不是铁的、或者铜太薄,还有与内部连接必须接好,简单的焊接不是特别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触到微波炉多了,关于这个引脚,及个别磁控管两引脚间电容击穿的、一台引脚生锈的,其它问题没遇到过。楼 ...

你是行家,除了焊接有何良策

网友:
用氧焊可以焊住

网友:
微波管的寿命一般很长!很少见到有坏的。

网友:
自己能修省大钱了

网友:
这玩意,用最古老的型号,手动拧旋扭的那种,超级耐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000年入美的不锈钢内胆机械款平常就热热牛奶什么短时间工作,因工作未停直接开门烧过几次保险,照明灯改le ...

这个灯功率好像是220V25W的,功率挺大的,我曾经也想改过,但是想到这个灯用的不频繁就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灯功率好像是220V25W的,功率挺大的,我曾经也想改过,但是想到这个灯用的不频繁就没改 ...

现在有现成的LED直接扭上就行

网友(2023-10-24):
老式机械版的特别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