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耻的飞利浦,半波整流+400毫安时镍氢。这个剃须刀真的毁三观

楼主(2023-09-18):
半波整流+400毫安时镍氢。这个剃须刀真的毁三观。

2023-9-20补充
看评论,多数认为是假货。
这里告诉大家,真货无疑。1、国航商城用里程换的,国有企业不能售假的;2、刀头是飞利浦的无疑,这个刀头山寨不了。

另观察了一下电路,充电器空载6V。电须刀接电的正负极直接并联有一个电阻,接口到正极有一个二极管应该是防止电池给电阻供电。此电阻的作用是:1、分流(但估计次要作用);2、为充电器指示灯提供稳定电流。

说山寨的,估计把飞利浦品牌看得比较高尚。其实资本家赚钱没多少下限,必需有法律约束才行。

9-21补充
两个螺丝是六角梅花的,普通人根本打不开。
揭掉头盖(用指甲抠缝即可),用一字螺丝刀捅屁股,就把芯捅出来了。

网友:
这是买到假货了吧.

楼主:
里程换的,有几年了。但一直用另一个(换过电池,是锂电的)。最近用这个,很快没电,猜是镍氢。没想到的辣鸡。

网友:
1. 这就是镍氢充电电池。
2. 长期不充电,电池会饿死的。

网友:
不怕炸了么。。。

网友:
这不是正品吧???怎么可能

网友:
如果家里有普通7号镍氢电池的话直接替换上去,可能长度不够需要垫一块小磁铁。电池用不着点焊,拿电工胶布扎牢即可。

网友:
看着不像正品,,  拆过很多,正品长得不像这样子的

网友A:
另外,除非是这个牌子的专业医疗器械设备,否则等同于南极人。。。

网友:
飞利浦假货非常多,你看坛里拆解,b&o A1都有山寨的,山寨这个剃须刀简直根本不费劲。

网友:
镍氢就这样的吧

网友:
这个也太糊弄了吧

网友:
是李鬼还是李逵?

网友:
这种“飞利浦”剃须刀没见过呢

网友:
看做工,这个应该是山货

网友:
看看马达是什么型号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如果真是这刁样,早就喝西北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除非是这个牌子的专业医疗器械设备,否则等同于南极人。。。

+1,是这个理,N年前就这样了...

网友:
山上的,我之前也买过类似的。一样的山上货。我自己换了电池,凑合用吧。

网友:
换一个小的锂电池,改一个充电口,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