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转的电芯接触不良,还能修吗

楼主(2023-09-18):
才用了1个多月,发现接触不良,心想肯定好修,于是就拆开了,结果发现是电芯接触不良,封条也弄坏了,而且卖家说维修要各付各运费,12元的运费太高了,那么电芯接触不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还能不能修好?

网友:
用烙铁+不锈钢焊助焊剂

网友:
不锈钢助焊剂可以用洁厕液等酸性液体代替,松香给多一点,烙铁用60W以上大咀,焊完洗板。

网友A:
看外皮颜色是泓力电芯吧,垃圾玩意儿扔了吧。有名字的山寨货。
买3颗亿纬25P也就7块左右一节,有红包可以白嫖。
没有点焊机拿烙铁焊上就行了,效果嘎嘎好。

网友:
锉刀打磨一下,找点稀盐酸溶解的锌溶液滴在要焊接的电池位置20秒,将溶液洗净擦干,用焊锡加助焊膏就可以了

网友:
垃圾电池可以换

网友:
这个是干啥用的东西

网友:
垃圾电池真应该可以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外皮颜色是泓力电芯吧,垃圾玩意儿扔了吧。有名字的山寨货。
买3颗亿纬25P也就7块左右一节,有红 ...

我白嫖了2节亿纬,1块多一节,舍不得放鼠标里用,放电蚊拍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白嫖了2节亿纬,1块多一节,舍不得放鼠标里用,放电蚊拍上了。

我嫖了12节被快递搞丢1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嫖了12节被快递搞丢1节。

你厉害,现在小红包不好凑啊,马宝越来越玩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厉害,现在小红包不好凑啊,马宝越来越玩不起了。

嗯。去年大家都阳了的那段时间签到红包每天都是5元。前段时间剩3毛多了持续了大半个月,这两天才给我恢复到两块八。

网友:
5块这么大红包的吗?貌似我的高的时候也才三块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白嫖了2节亿纬,1块多一节,舍不得放鼠标里用,放电蚊拍上了。

说说怎么操作的?

网友:
点焊机:是请我出山的时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皮颜色是泓力电芯吧,垃圾玩意儿扔了吧。有名字的山寨货。
买3颗亿纬25P也就7块左右一节,有红 ...

我估计就不是好电芯,花12块运费即使换了过来,也不值这个钱
不是电芯的焊点接触不良,而是电芯里面接触不良,表现在出问题的时候,用力压焊点是没用的,敲一敲就会好起来,敲敲就又不行了,

我有三洋大红袍,10来年了,但是用起来还挺好,想把这3个都换掉,就是没有点焊机,

网友:
这接触不良也能发现 使用助焊剂加烙铁了

网友C:
找套小儿、退回。
换货,运费卖家承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套小儿、退回。
换货,运费卖家承担

算了。这家店很难缠,完全就是开水不怕死猪拱,于是费这事换个电池,还不如自己换电芯或者修呢。

网友:
电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