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太阳能控制板使用探讨

楼主(2023-09-18):
7月份买了块6V40W的太阳能板,48+29(运费),自己接好2.5A的线一直丢在那。最近信用卡活动整了个30元立减券,买了如下两种板(CN3065板3片和CN3163 & CN5711一体板4片),准备并联起来使用,看每块板前串一颗SR5100做压降和防倒灌保护,效果如何还没测试,也可能直接并接到太阳能班上。
卖家发的60W板的测试数据(尺寸大后面换成40W的)

CN3065板参数

CN3163+CN3165一体板参数

网友:
要是大容量电池,单个模块的充电速度太慢了,模块并联太多也有不确定因素,还是找个大点电流ic或者电路好点

网友:
并联用可以?

网友:
买了两块太阳能板不知道干什么,吃灰中。

网友:
这个板子我昨天刚刚看到过

楼主:
我还买了CN3163和CN5711芯片以及相应的电阻电容,想自己接线使用,到现在还是买了成品控制板,没时间折腾

网友A:
充电电流太小了,我自己都用CN3795自己打了板子,装4串电池,4,5A电流的。
你这个才500毫安,电压也低。
其实买的时候应该选高电压一点,传输损耗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太小了,我自己都用CN3795自己打了板子,装4串电池,4,5A电流的。
你这个才500毫安,电压也低。
...

3759需要的电压高了,这太阳板怕带不动,之前买错了一个成品板接上去没动静(看的时候是是单口USB 最大2A 5-20V的输入支持,竟然买成了最大2A充电带输出2个USB口和一个type口,12-26V的输入,闲置落灰了)。现在是多买几个控制板,电池分开充电。

网友B:
这些模块 用这样低电压的太阳能板子供电   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本地一年光照时间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模块 用这样低电压的太阳能板子供电   有点大材小用

后面再整12V的板子,等电动车的铅酸电池退役或者电动车退役

网友:
太阳能板输入端并联一块TP4056充电模块直接给电池充电来增大充电电流,我就是这样干的,晴天没有太阳的情况下原来从早上充电到下午五六点钟才充满电池,并联TP4056模块后充电到中午电池就基本充满了(两节21700锂电池并联,总容量约9000mah多),不过我用的太阳能板是YX8184芯片

网友:
容量有些小!

网友:
我自己用CN3791打板,CN3791具有太阳能电池最大功率点跟踪功能的4A,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
6V太阳能板,充电电流能达到2.5A,充电电流太大的话,电感发热严重。

网友:
连续下了3天雨,太阳能储电也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