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链接小马达和大扇叶的东西有谁知道叫什么吗?

楼主(2023-09-18):
拆开一个12v电扇,大扇叶用非常小的马达带动,直径是一样的,中间用这个连接风扇和马达,有谁知道这个叫什么,搜什么能买到?

网友:
应该是一个转接轴,但正好的尺寸不好找,你可以试试用联轴器行不行。

网友:
换一个功率大点的电机,
电机轴径跟原配的一样即可

楼主:
电机好多东西能拆出来,扇叶也好买,但是这个看起来几分钱的东西不好买。有了它,小电机就有用了,可以diy大风扇。

网友:
一般肯定叫什么轴

网友:
可以拍照搜索

网友:
这个应该是找不到 商家节约成本做的兼容件

网友:
能想到的就是 刚性联轴器

网友:
自己找一节塑料套轴上,电机通电磨转接轴

网友:
看着不复杂自己可以做一个

网友:
电风扇异径转接轴,可以自己DIY一个。

网友:
别搜了,这种小东西,体现DIY精神的时候到了

网友:
非标产品啊,正常应该是联轴器吧?